请搞过铸造雕刻机的高手来指导一下!

楼主(2012-10-25):
    本人是新手,对雕刻加工略知一二,可对DIY雕刻机还是非常生疏!我现在需要一台自己使用的雕刻机,本来打算买台成品的二手北京精雕机,但一直找不到性能和价格都合适的。又看了坛子里各位大师自己造的神机,所以特来取经!
     我的目标是造一台北京精雕JD60G这样的机床:三轴行程600*500*80毫米,步进32细分,方导轨,滚珠丝杠,高速电主轴配变频器,铸造床身、立柱和横梁。整机属于轻型设备,总重应该不超过200公斤(四个人可以搬到楼房上的),但精度还是有保证的,而且自己加装切削油的话也能雕刻金属!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1、铸造的床身、立柱和横梁该怎样找人铸造出来,上面的基准面、孔的加工问题,还有机床上面那些小的零配件(如丝杠支座和主轴夹紧套等)的机加工问题,这些是最大的问题!2、控制系统如果改用维宏或其他的系统肯定会比用精雕的便宜,但稳定性怎样?还有采用精雕的控制系统的话主要就是控制卡、I/O转换器和步进驱动器是精雕自产的,这几样有没有盗版的或者替代品(有高手懂电子能做这几样的话我可以试试找几个样品来参照)?3、线性导轨和滚珠丝杠除了上银的外还有哪个性价比高?
暂时先想到这么多,顺便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看到有铸铝的60*50CM的光机架出售?

网友A:
上网找当地的铸造厂问一问,我这按公斤收費,但两自己提供图纸,至于控制除了m3外选择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找当地的铸造厂问一问,我这按公斤收費,但两自己提供图纸,至于控制除了m3外选择挺多的

你在哪里的啊?
铸造厂会顺带给加工基准面和孔位吗?

网友B:
一般来说,铸造厂只管铸造,加工厂只管加工,又有铸造又有加工的都是大型的,价格也高,看你的问题比较简单,你了解的还是比较少的,自己做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就算成功,学费一定少不了,真的不如几千元买个二手精雕玩玩,另外现在加工厂的精度很难说,如果自己不懂,没法检测,等到组装时愁都愁死了。

网友C:
我有400*400的精雕机线轨的

网友:
铸铝的淘宝上有090的,但是他家的加工能力不敢恭维,我手上有他们家的铸铁机架,全部自己重新机加工过,底座安装面弧形20个丝的误差,其他的都别说了。

网友:
机加工一定要货比三家,厂家设备好精度自然就高,价格也便宜,反而路边小店价格奇高,活还干得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铸造厂只管铸造,加工厂只管加工,又有铸造又有加工的都是大型的,价格也高,看你的问题比较简单 ...

请帮忙介绍个几千块的二手精雕给我啊!大家谁有几千块的二手精雕都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400*400的精雕机线轨的

你好  上次铸造的机架还有吗 有的话qq联系 1191301754  谢谢

网友:
600*500的行程200KG就么资格叫精雕机了,一个T槽台面都100多KG

网友:
200KG的确不算什么。按照标准设计 这台机器应该在1T左右的重量,才能保证应有的精度

网友:
600*500的铸铁机,何止200公斤哦,楼上说的1吨可能都有点保守了。。。精雕一款400*400的都差不多1吨半啦。
不过精雕的东西太贵,性价比太差

网友(2012-12-16):
楼主联系到铸造厂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