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模型飞机用什么胶水

楼主(2012-10-25):
请教修理轻木模型飞机用什么胶水好呢,先谢了

网友A:
毫无疑问。环氧树脂ab

网友B:
环氧树脂,白乳胶

网友C:
乙醚+兵乓球

网友D:
环氧树脂太重,白乳胶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E:
502胶水哦 杠杠的

网友F:
上面的都可以用,呵呵··

网友G:
我觉得还是看粘合面。大的、平整粘合面,乳胶好,结实、抗震,但干燥时间会较长。
502干的快,但相对脆,我觉得适合紧密的粘合面,还有就是现场紧急修复。
AB强度高、重量也大,干燥速度5-10分钟左右,适合较复杂的粘合面。

网友H:
环氧树脂ab 502...........都可以用,呵呵

网友I:
环氧胶最好吧,很牢固

网友J(2013-11-15):
乳胶牢靠吗

网友K:
请问您那有F16的轻木图纸吗,

网友L:
白乳胶,+502

网友M:
我用502,白乳胶,或者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