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过程中,你们的电机抽筋过吗?

楼主(2012-10-25):
我450飞机,这几天老不定时的出一种毛病,在悬停的时候,
电机
老是停转,间隔1秒后,又瞬间启动。搞的不敢飞了!!
在论坛搜过帖子。有说是 皮带松了,有说失控的,有说是电调保护的,有说电机的问题。(无非就这几个问题了,不会有别的吧?)
电机是刚换的,空机也是刚换的。电调和接收都是老的。
到底那个部件可能性大一点呢。该怎么排除呢?谢谢

网友:
检查下电调的香蕉头 和电调

网友A:
花牌50A出现过这个问题,LZ难道是用花牌?

网友B:
什么牌子啊

网友C:
电调高温保护了?

网友D:
香蕉头没焊好,电线一定要让焊锡浸透

楼主:
电调是好赢的,用了4年了。确实没检查过。

网友E:
这有这等怪事!!!!!

网友F:
有机会虚焊

网友G:
沒炸機真是好運

网友H:
一般虚焊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