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锁尾问题,用KDS800的朋友来救急啊!

楼主(2012-10-25):
我玩PRO改皮传的飞机,天6二代控+KDS800+MD922。控感度已经35了,再往下降感度就不锁尾了。35的感度飞机还有点小金鱼尾。看着金鱼尾怪怪的,飞机起飞悬停小幅度金鱼尾,5秒之后金鱼尾没有了,过大概3秒之后机头缓慢向右转,我打左方向舵机头左转,这时候金鱼尾又来了。有时候悬停时飞机突然抖一下接着自旋很快。飞机降下来之后看到尾划套自己会往右跑,飞机断电重启嗖的一声又正常了。这是什么毛病啊?我的乖乖!现在都不敢飞了,飞起来揪心啊!还有天六2代控开启陀螺仪混控时候控上的切换锁尾于非锁尾的档位就没用了。如果我关掉陀螺仪混控选项用切换锁尾于非锁尾档位怎么调陀螺仪感度?哪一项是调感度的?

网友A:
别的问题 不说 你为啥改皮带 说皮带炸鸡便宜的都是213 正常飞炸这么多次 就一次扫齿 只能说你被误导

网友B:
KDS800温飘正常的~金鱼尾检查下尾推组有无虚伪 顺滑否~
但温飘就别想了~ KDS800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问题 不说 你为啥改皮带 说皮带炸鸡便宜的都是213 正常飞炸这么多次 就一次扫齿 只能说你被误导

就现在尾巴问题都扫坏6对尾桨2副大桨,要是轴传坏的更多。我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KDS800温飘正常的~金鱼尾检查下尾推组有无虚伪 顺滑否~
但温飘就别想了~ KDS800的通病~

尾推虚位有一点点,顺滑绝对是没问题。它飘也行啊,我打左方向舵它就来金鱼尾。以前以为是尾巴或者是波箱问题,现在全换完了。我连尾管和三轴都换了,问题依旧。实在搞不懂是哪里的问题。兄弟,求救啊!!

网友:
我两台GL450C中一台跟你说的情况很像,悬停中突然自旋,尾舵抱死。重插电正常。我认为应该是KDS800完蛋了,不知道你之前炸过没有。

网友:
楼主的陀螺仪混控是什么情况?这个功能早就没用了吧。

网友:
金鱼尾因该是感度高了,低了就好了,至于飘是特有的,可以用来练自旋悬停
LZ说的陀螺仪混控应该是感度跟随飞行模式,不是很久以前那个尾巴补偿
不开混控的话由旋钮控制感度
LZ还有个概念弄错了,锁尾和非锁尾模式是由感度决定的,模式和感度是一码事不是分开设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现在尾巴问题都扫坏6对尾桨2副大桨,要是轴传坏的更多。我郁闷啊!!!

谁告诉你的 轴和皮和大奖尾桨有啥关系 只能说和齿轮哟少量关系 你就是被忽悠了

楼主:
我晕啊!如果我用的是轴传的现在挂的就不止这些大桨和尾桨了。我觉得写的很明白了,还需要再解释一遍!!!!!!

网友(2013-12-26):
悬停时,自旋停下来后,尾巴会亲微摆一下,是感度的原因吗

网友:
KDS温飘,娘胎里带的。都一样的怪病。

网友:
奉劝楼主换个陀螺仪吧,换个国产401都比这个强,我第一个陀螺也是KDS800各种温飘各种摆,最后索性装固定翼上了,买了个国产401一直练到倒飞才换成ZYX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推虚位有一点点,顺滑绝对是没问题。它飘也行啊,我打左方向舵它就来金鱼尾。以前以为是尾巴或者是波箱 ...

LZ最好上个好一些的陀螺,不怕大家笑话, 对转轮轴承飞爆 旧皮带不知道飞了多少次的,猛轰油门立刻打滑,悬停状态下锁尾都很不粗的说。至于温飘,自从换掉那K800 就再也没有体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