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F450電機、電調配置

楼主(2012-10-26):
請問個位先進,大家F450都用甚麼廠牌電機?多少KV?電調廠牌?安培數?槳用多大?

网友A:
可以使用原配的大疆的2212电机,30A电调。想动力大的话可以选其它的电机。好盈电调skywalker不错。T motor, 等。参考链接。
http://suzhouchicun.taobao.com/s ... e&queryType=c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