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飞机配桨?

楼主(2012-10-26):
如何给飞机配桨?这里面有很大的学问么?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没有单独配,高手来

网友A:
对于一款机型来说,桨的尺寸是基本定型的,不用考虑换直径不同的大桨。那么只要考虑桨的材质和功能性就行了。材质上有木桨、玻璃纤维桨、碳纤桨或玻碳混合型桨;功能上有普通飞行桨和3D特技桨之分,看你需求是什么了?一般情况下,木质桨造价便宜强度稍差,适合新手训练之用;玻璃纤维桨和玻碳桨强度大价格适中但重量偏大,适合比较温柔的3D以及普通训练;碳纤桨重量轻强度高价格也高,适合暴力3D训练和表演之用。选大桨时尽量买大厂的A类桨,价格会贵议些但质量有保障,对调机入佳境可以事半功倍。大概就这些了。

网友:
楼主估计是说固定翼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贴心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款机型来说,桨的尺寸是基本定型的,不用考虑换直径不同的大桨。那么只要考虑桨的材质和功能性就行了 ...

请前辈看看这个帖子,给点意见,我看不很明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4543&extra=page%3D1http%253A%252F%252Fbbs.5imx.com%252Fbbs%252Fviewthread.php%253F&pag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