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浆横轴飞断的哦 ?

楼主(2012-10-26):
内丝加钛合金螺丝。但不清楚一般横轴能承受多大的拉力?有没有横轴飞断的模右呢?

网友:
螺丝不断,横轴不断,除非有裂痕

网友:
木有!这玩意也能飞断?

网友A:
炸断的很多,飞断的没见过

网友:
好象还没听说过~~~

网友B:
2.0钛合金螺丝在那里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钛合金螺丝在那里买的

传说中的淘宝!

网友:
从没断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传说中的淘宝!

万能的淘宝  找不见

网友:
横轴不弯不断,坏的就是桨夹主轴了

网友:
有木有啊,亲。。

网友:
柯焕辰上次不是飞断了700的主轴么   横轴高速侧摆可以摆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淘宝  找不见

搜“M2钛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