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到底好不好'

楼主(2012-10-26):
准备入个T8FG先练练模拟器'已有的兄弟评价下这控到底咋样'不知道这控的摇杆寿命怎样

网友:
还好出了校准,我的t8fg每使用70个小时左右就需要校准

网友:
校准是怎么回事,在哪里校准?如何校准?

网友:
摇杆寿命一般都是上千小时,不是大师级没本事把摇杆弄坏的,就算坏了也可以换新的.放心飞模拟吧

网友:
好   但抵制日货从我做起

网友:
东西的确挺好。

网友:
放心,只要你正常使用的话它的寿命肯定比你长的

网友A:
个人认为,除了样子难看点,别的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除了样子难看点,别的都不错!

兄台有什么好看的建议说说看

网友:
放心用,坏了也有地方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有什么好看的建议说说看

12FG比T8FG好看. 不过这都看个人眼光的,有些人就觉得T8FG很好看!

我最后是咬咬牙,选了12FG

网友:
12FG是好看 米也好啊

网友:
在用的都说好,没用的都说屌@#¥%#%#省略十万字#¥@#%...

网友:
T8FG玩直升机差不多就是神控!这种级别的控用来练模拟有点浪费吧~~~

网友:
不要纠结。。。好

网友:
在2.4G里要比10C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