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伺服云台的构想

楼主(2012-10-26):
我本电子style,从上大学开始入魔,从玩具级直升机到固定翼FPV,如今走到了多轴航拍,一路上真心不容易。因为专业定向和自己爱好的关系,从来没打算只是玩玩而已。
入多轴之前想自己做个飞控,于是开始自学AVR,现在学校有个项目申请,我想拿来练练手,初步打算是做伺服云台,结构设计找机械的帮忙,软硬件自己搞,现在来坛子里请教些有关伺服云台传感器方面的知识,请各位神人,指导。
可以选用那些类型的传感器?
加速度,陀螺仪,地磁还有些什么?
六轴传感器会不会浪费?
云台的基本要求除了定向,水平以外还有什么?
先去下 载申报书咯,各位这个项目周期一年,希望到时候你们还记得。

网友:
支持详细列表

楼主:
刚刚找了老师,说了意图,只要项目申请过了马上开工,请你们顶起啊,帮帮我,以后资料都给你们共享咯

网友A:
云台么~最好的是红外定位~类似舞台射灯那样的,人别个红外发射胸针~云台就跟着人拍~最稳定了……

网友B:
加速器和陀螺仪足够了简单的mpu6050一个搞定

定向未必。。但是自动水平是必须的

既然是自稳系统 做ptz三向调节

目前三向的都是贵的高端货。。。这个出来其实会有销量

mcu的话328p应该就够用。。

如果有空余。。甚至可以把基础osd集成上去

网友:
感觉希望渺茫........

网友C:
做有刷电机的伺服还是无刷电机的伺服啊?传感器是电位器还是光电编码器啊?

这些先定了再说立项。性能和价格差别是KK和悟空的距离。

楼主:
看了很多云台的设计,我首先在精度上我先不要求,因为我出于爱好来做这个。我的想法是根据声纳,测距,陀螺仪的数据,建立一个三维坐标系,用到定点的空间位置计算舵机修正量。还有就是万向转动结构是问题,求指点 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器和陀螺仪足够了简单的mpu6050一个搞定

定向未必。。但是自动水平是必须的

嗯嗯 单片机可以借鉴mwc飞控版用AVR做,一些传感器程序都可以借鉴过来,开源就这些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有刷电机的伺服还是无刷电机的伺服啊?传感器是电位器还是光电编码器啊?

这些先定了再说立项。性能和 ...

伺服电机主要要求高速,大扭力,无刷有刷还得接着考虑,我把这个贴出来就是为了方便大家交流咯

网友B:
如果要精度的话
3-axis Gyroscope array: IDG-500 and ISZ-500
3-axis Accelerometer: ADXL345
这个组合其实还不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 单片机可以借鉴mwc飞控版用AVR做,一些传感器程序都可以借鉴过来,开源就这些好处

自动水平的话,用悬挂式,利用重力,靠谱么?  会不会对飞机的平衡产生太大影响,有待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精度的话
3-axis Gyroscope array: IDG-500 and ISZ-500
3-axis Accelerometer: ADXL345

对嘛 六轴陀螺仪加地磁就基本可以把坐标系固定了,只是横向飘逸的话还要想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么~最好的是红外定位~类似舞台射灯那样的,人别个红外发射胸针~云台就跟着人拍~最稳定了……

红外定位跟dao dan红外制导差不多,不过实现起来也应该不是太难,只是拍的东西再给它装个红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么~最好的是红外定位~类似舞台射灯那样的,人别个红外发射胸针~云台就跟着人拍~最稳定了……

嗯嗯 这个貌似跟dao dan红外制导差不多 够高端,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只是航拍,要给拍的东西装红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这个貌似跟dao dan红外制导差不多 够高端,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只是航拍,要给拍的东西装 ...

然后给高空固定翼或低空车子的装红外发射,稳定性比手动强……(PS:红外是对云台控制,飞行器自己控制,对于不稳的飞行器来说,最好的方案了,就是飞行器振动,云台还是固顶一个方向,当然了舵机肯定要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找了老师,说了意图,只要项目申请过了马上开工,请你们顶起啊,帮帮我,以后资料都给你们共享咯

项目申请~估计是某实验室~搞红外吧~要不搞光流……再不济的就光学防抖

网友:
希望变成现实!加油!!

网友:
努力,希望能成功

楼主:
以为我再玩?  申报材料搞头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项目申请~估计是某实验室~搞红外吧~要不搞光流……再不济的就光学防抖

话说。。。红外的是不是在相机或者是摄像机的感光范围。。。画面上的人胸口一直有个发光体???还以为来外星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红外的是不是在相机或者是摄像机的感光范围。。。画面上的人胸口一直有个发光体???还以为来 ...

其实不是这个,而是红外感应,相机外的~可以说是和控制板在一起的~控制舵机或者是步进电机的~来进行给予探头转到来自红外发射点的方向

如果红外精度高,控制板响应速度快的话~可以做到无视飞行器振动来进行镜头防抖……

网友:
希望儘快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