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送的冲浪者到了,还有2.4G套件

楼主(2012-10-26):
先BS一下申通,从徐州送来东莞花了近一周时间。

2.4G DIY 套件、高度计适配器、一堆舵机电机、桨、电调、哈哈。

晚上回家加加班,准备把它装起来。

网友:
期待装机帖、试飞视频。

陈伯

网友:
我晕!现在改版,字少还不能回帖了。我顶~~~~~~~~~~~~~~~~~~~~~~~~~~~~~~~~

网友:
免费送电滑??

网友A:
飞梦的 微型 2.4G 接收机 可以用在 天地飞9 II 2.4G 上面 否?最近想入一套能放进抽屉的……

(前天忘记锁仓库,父母发现了我的450,要我一个月内卖掉啊好伤心啊,还没买到一个月就要我卖……)

网友:
(前天忘记锁仓库,父母发现了我的450,要我一个月内卖掉啊好伤心啊,还没买到一个月就要我卖……)

网友:
450多少钱呀 什么牌的

网友:
期待更多图片!

楼主:
回陈伯, 东西是我家人收的, 等我回家了马上开工.

回板凳, 电滑和图上全部设备都是送的, 还包邮, 哇咔咔.

回地板, 我之前一直用 35M 与 72M 的控, 对 2.4G 的不了解喔. 这问题我也想知道答 案.

SK2 的资料:
1 翼展 1400 mm.
2 机翼面积 26 dm^2
3 电机 2825 KV2400
4 螺旋桨, 型号不知.
5 厂家建议 3S 1300-2200mAh 锂电.
6 飞行重量 800-1000g.

根据经验公式估算, 这加全重在1000g时, 参考翼载荷 32.5g/dm^2 实际 38.5g/dm^2, 这时的性能不差.
而且看KV值知, 这款机的速度不会慢, 所以重量方面取大的. 就选 3S 2200mAh 以上的电池了.

网友:
送电滑那么好啊

网友:
固定翼吗?

网友B:
这机有点难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有点难装

我去TB买了一块 3S 2200mAh 的动力电, 估计明天可以试飞.

请问,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请先提示一下吧, 以免我走弯路.
另外, 因为飞机在家里, 我没见到实物, 不知机翼是否是对插而且可拆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TB买了一块 3S 2200mAh 的动力电, 估计明天可以试飞.

请问,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请先提示一下吧, 以 ...

动力电机推力线很重要

网友:
sk2?是海天冲浪者吧,那个机翼如果做成可拆的话,要做加固

网友:
免费送LZ,试用版本的吧

楼主:
把我的TDF6A 72MHz用2.4G的DIY套件改了. 右边的袋子里是完整的 72MHz 发射与接收.
2.4G 套件的PPM接口设计还是挺巧妙的, 可以很方便的移植到任何可发生PPM波的设备上.
供电是 6V-18V, 用2S或者3S锂电都可以, 哈哈.

网友:
额,徐州飞梦~哪天得去考察下~

网友:
和冲浪者时一个厂家出的吧?除了贴花不一样剩下都一样。地面起飞很难,不能控制转向。。

网友:
好漂亮,我也想入个

网友C:
还不如加个433控板+功放!有5公里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梦的 微型 2.4G 接收机 可以用在 天地飞9 II 2.4G 上面 否?最近想入一套能放进抽屉的……

(前天忘记 ...

用不了,除非你改飞梦的发射。

楼主:
装起来的确花时间.

26平方分米的机翼面积, 居然只用了约 5.5英寸的小桨. 而且是 KV2400 的电机, 似乎在说明这机可以飞得很快, 等试飞了再来客观的评价.

值得学习的:
起落架的机轮是不需要常见的那种轮档的, 下次我也学习这方式.
尾轮的设计也有有效的避免了脚软的情况.
座舱盖的卡子挺实用的, 不需要用到磁钢.
机翼的对插连接方式, 看上去比较稳固, 两边机翼都有用螺丝锁紧碳管. 这个还需要在试飞中观察.
螺旋桨桨罩的设计值得参考.

2点看不顺眼的地方:
1 电机上推角非常大. 试飞时我再来分析, 为啥设计师要弄这么大的上推角. (初频推测: 大油门时飞机会明显抬头, 大的上推角与反扭同时作用会使飞机左翻滚+右偏航)
2 机翼的翼尖处理, 感觉只是为了外观好看, 性能与安定性不知会不会因此受损.

网友:
快快更新 急着看

网友:
很像ANX
字数太少?!?!
一会行一会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加个433控板+功放!有5公里以上!

请问"433控板", 是个什么东东.

能否分享一下喔.

我改这个 2.4G 套件的终级目的, 是要用手机重力感应来控制副翼与升降, 触摸屏来控制油门、方向与其它通道。如果有5KM的方案,那就更好了,哈。

楼主:
那个蓝色外套的电调是中特威的, 找到它的说明书了.

飞机基本完工, 只等尾翼的胶干了, 为了便于拆卸我用的是白乳胶. 干得非常慢.

楼主:
已经首飞.
可能是我的操纵习惯问题, 飞得比较快, 摄像师的镜头跟不上飞机.

明早再试着录一段,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梦的 微型 2.4G 接收机 可以用在 天地飞9 II 2.4G 上面 否?最近想入一套能放进抽屉的……

(前天忘记 ...

跟家里好好说!要不就藏起来!

网友:
好东东麻。。。。。

楼主:
照片来了.

网友:
天7  用微型接受

网友:
这个电滑很好飞,算是我入魔后第一架正式的固定翼飞机,操控性很好,经常飞高后关闭油门滑翔。当然,低空也不错,我的习惯是起飞后第一个盘旋先玩一下超低空同场,有时都是几乎擦着草坪。另一方面,很耐炸,刚开始玩固定翼的时候,曾经增重200多克摔向石板路,撞树、撞路灯灯杆等等,JJ让我虐待的很厉害,依然还在坚强的飞行。
个人感觉,必须使用2200毫安的电池,而且电池尽量向前安装,不然压不住机头,而且飞行时间还可以延长,二十分钟也是可以的。

网友D:
正考虑入冲浪者做为练习机用,个人比较喜欢翱翔的感觉,不知道该机高空滑翔性能如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考虑入冲浪者做为练习机用,个人比较喜欢翱翔的感觉,不知道该机高空滑翔性能如何? ?

起飞与前半段无聊的航线截掉了, 保留最后6分多钟的视频.
着陆是比较失败的. 快接地前, 有个小孩跟着飞机跑, 害得我分心飞歪了.

网友:
期待装机视频

网友:
期待装机帖、试飞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