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氩弧焊机同直流焊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0-26):
提示:

网友A:
氩弧焊是氩气保护熔池,防止高温的氧化。可以有焊丝也可没有。
直流焊是相对交流焊而言的,电流是直流。区别是可以选择工件接正还是负机,意义在于电子轰击工件还是焊条。
不锈钢焊条必须直流焊,交流无法施工。
个人观点,焊接是门专业。

网友B:
好不好用,跟赚不赚钱没有关系,只跟省不省钱有关系,花钱多的一般都好用,花钱少的好用的不多。

网友C:
900块,去买台锐龙焊机就成,家用焊条、氩弧焊都有了!呵呵。

网友D:
按楼上说的办。

网友E:
氩弧焊机一般泛指有高频引弧的焊机,当然直流机也可以做氩弧焊用,不过是划擦引弧,也挺好用。自己做也可以,但你的方法不行,买个国产现成的吧,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