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再次改造

楼主(2012-10-26):
防空猎豹后雷达旋转再次改造
降低烦人的噪音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模型

网友B:
好漂亮啊,舵机吗

网友C:
不断的升级改造,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漂亮啊,舵机吗
雷达架收放用的是舵机,所以上电之后就会抖一下。旋转用的是订做的减速电机。已经尽力了,雷达架的底座合不上,但一般从上面看,电机向下突出看起来不明显

楼主:
基本上不用怎么固定啊,可能是我用内齿圈的原因吧,一直都没抖过。内齿圈厚度高达1厘米,固定在面板上,然后再放炮塔上去,所以炮塔就受这个内齿圈约束着,就算撞到也不会飞走
后来有一次野外跑,被震飞出来,然后我才在滑环的线那里加了一个夹子,夹住整扎线。这样就算野外飞奔也不掉了
你收放也用减速电机啊,不怕撞坏了吗

网友D:
其實可以用直升機大槳固定的方法, 可是太麻煩. 我那台防空豹加聲組已經14kg 了, 砲塔內側加3mm鋼板, 就很容易固定減速電機, 不會晃動

网友D:
我的後雷達旋轉也掛了,去淘 宝買的小型减速电机,軸太短,雖然才15元。 我想來大改後雷達。弄個比較堅固的雷達。只是後面要的開口要改大一奌,你覺得呢?

楼主:
那样不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