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气垫及其他船模型讨论区
请教关于主桅的固定方式

楼主(2012-10-26):
新做的一条船,现在桅杆固定方式犹豫不决。
1是像雷虎之类帆船,主桅下端以凹槽放置于甲板,桅杆实际直接无固定,而靠前后左右拉索固定桅杆。
2直接在甲板下安装固定住主桅,拉索为辅助固定。
哪一种合理一些?

网友A:
对船不懂的帮顶

网友B:
船模型的不懂

网友:
不明白、樓下解答

网友C:
应该采取2种方式相结合
单独的两舷钢丝固定有点单薄,桅杆会太软,靠贯穿甲板的固定桅杆轻度又怕不够,所以目前如果没有硬度特别好的桅杆的情况下一般采取2中相结合的方法比较保险!
如果采用单独贯穿甲板的固定,必须要有非常硬的桅杆(恐怕一般9mm以下的碳纤桅杆的强度都不一定够)且埋入甲板下至少需要7cm-10cm左右的深度。
仅供参考!

网友D:
首先看你桅杆用什么材料再决定怎么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