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调了,等正反丝拉杆到了再说。

楼主(2012-10-26):
才把十字盘调平,中点0螺距还差好几圈的量。传统拉杆实在不便,手疼费事,等正反丝拉杆到了再搞。

网友A:
DFC还正反丝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C还正反丝拉杆?

三根斜盘舵机拉杆。

网友:
多上几张图片

网友:
非耐此款机电池位有点蛋疼

网友B:
楼主 陀螺 贴的太厚了 震动会 金鱼尾

网友:
电机貌似不错~

网友C: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陀螺 贴的太厚了 震动会 金鱼尾

多谢指点,G31还没粘,只是随手用海绵垫着调试,最后弄好了再上“三明治”固定。

网友:
换了亚拓头了?

网友D:
楼主,我买了个小姨子。想试试无副翼。可是这个调十字盘我有点疑惑。小姨子要求先要把软件里的舵机中位和行程用控调好,可是在我调好软件后我原本水平的十字盘就不平了。要再调平十字盘是调拉杆么?如果是拉杆那么三根拉杆长度就相差大了。这个到底怎么调呢?

楼主:
xyz没用过,我也是新手,第一次装机。
G31是装上舵臂,调平斜盘舵机中点。
装上连杆,把油门杆推到50%、通过调连杆长度调平十字盘,螺距调到0度。
最大最小油门如果十字盘不平在软件里调,相当于调控上的正负舵角。
其实和有副翼是一样的调法,只不过不用控来设置了。
我记得XYZ设置视频里一直在提醒油门保持50%中点位置。

网友:
真漂亮啊,心痒啊。。

网友:
那三轴怎么像睡在床垫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根斜盘舵机拉杆。

懂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少 艹尼玛的 说我中文恢复太 ...

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