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遥控器油门联动计时功能补充说明

楼主(2012-10-26):
luopeixuan 帖子如下..但其文章中未能说明如何设置油门到底关闭..请各位同学先至其帖子细看如何操作..然后回来看我的补充说明..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4068&extra=&highlight=xg8&page=1

补充如下:
首先需要设置另外一个STK POS SW(此为系统设置界面选项):
STK POS SW
SPS1:THRO
SYS:OFF
AREA:LOW
POS:L   98
设置好此开关之后,回到计时功能TIMER:
这里就是跟上文提到的帖子中不一致的地方了.这里需要设置STOP为上述SPS1与NORM同时满足才能启动也就是如此设置:
SW SEL     AND █1/3
NORM █    ST-4 □
ST-1  □    HOLD □
ST-2  □    SPS0 □
ST-3  □    SPS1 █

网友:
老大出来 了

网友:
天7都有,XG8不可能没有吧

网友:
請問XG7有沒有遠這個功能?

楼主:
顶一下..终于解决...感谢luopeixuan

网友:
请问,SW SEL菜单里的AND 1/3选项有什么作用?

网友A:
AND是表示关联,在这里是表示NORM模式下SPS1开关才起作用。1/3是表示当前页面是3页中的第1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ND是表示关联,在这里是表示NORM模式下SPS1开关才起作用。1/3是表示当前页面是3页中的第1页。

可是我在不选中AND选项的情况下,SPS0和SPS1开关都在起作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在不选中AND选项的情况下,SPS0和SPS1开关都在起作用啊

如果不关联AND的话,在非NORM模式下才能触发计时。

现在我们需要的效果是:仅在NORM模式下,推油门马上开始计时,收油门马上停止计时;再次推油门又继续开始计时,收油门再次停止计时。

当然,这时在3D模式下是不会触发进行计时的。

所以需要关联AND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关联AND的话,在非NORM模式下才能触发计时。

现在我们需要的效果是:仅在NORM模式下,推油门马上 ...

嗯。。这个东西还得研究研究呢~谢谢~

网友(2013-06-08):
造福魔友的好帖 顶一个

网友(2013-12-31):
终于完善了

网友C(2018-12-14):
引用 网友D:
详见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4068&highlight=xg8

老大,请问您是直机吗?能不能给俺解答几个XG8的设置问题,说明书上的好多术语我实在是理解不透,求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大,请问您是直机吗?能不能给俺解答几个XG8的设置问题,说明书上的好多术语我实在是理解不透,求教。
...

可以,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你说!!!!!

老大,螺距曲线的EXP到底要不要开?
还有是不是因为我用的陀螺仪是ebar v2,陀螺仪灵敏度无法通过控设置,只能用陀螺仪设置卡设置,还有调速器这个功能就不让我用。还有RG831b必须接那个卫星才能对到频,控里的绑定&范围检查这项功能没用!遥测这项功能是不是不接其他传感器的话,只能回传接收机电压?请问我飞450L  接收机电压警报应该设置为多少合适呢?

网友:
老大,螺距曲线的EXP到底要不要开?             一般,不需要。因为飞3D是一条斜线,开不开都一样。

还有是不是因为我用的陀螺仪是ebar v2,陀螺仪灵敏度无法通过控设置,只能用陀螺仪设置卡设置。       对的,EBV2只需要5个通道,感度在陀螺上设置。

还有调速器这个功能就不让我用。                    我也不会,因为我没飞油机。

还有RG831b必须接那个卫星才能对到频,           对的。

控里的绑定&范围检查这项功能没用!     绑定就是对频,范围检查就是外场拉距离测试,遥控器会降低功率发射,这个很少用的。

遥测这项功能是不是不接其他传感器的话,只能回传接收机电压?           是的

请问我飞450L  接收机电压警报应该设置为多少合适呢?         450用电调的BEC,很少会出现严重压降,所以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