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 b6可不可以直接使用电脑电源供电,谢谢

楼主(2012-10-26):
电脑电源型号是航嘉冷静王1.3加强版,型号是hk350-55ap,他的12v是17a输出,而且涉及到12v的额定输出功率最大240w,不知道能不能直接从电脑电源上取12v给imax b6供电,请教实际这样组合使用的,充电效果怎样,有没有其它不良影响,这样使用效果是不是好于那些单独的12v5a输出的电源适配器,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只是有点划不来

网友:
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应该大一些

网友:
可以的!以前我老师就这吗用!如果你有就得!如果买就不合适了!!

网友:
当然可以,原配的也是开关电源.

网友:
可以当然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施主动手吧

网友:
可以 ,听修电脑的说:要短接接口,启动电源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B6会出现显示屏乱码。烦

网友:
电压适合就行了

网友:
完全可以用

网友:
保证电压,电流安全就行,只不过觉得太大了。。。。

网友:
貌似有点臃肿

网友:
电压适合就行

网友:
前一阵还在用,最大的那组先要短路两条线

网友:
航嘉+bc168正在用,不错

网友(2012-12-08):
可以直接用 但效果绝对让你失望,实际输出不到2A 电压就降的很厉害到B6 无法正常工作! 看来要简单改造,我现在充电电流只有1.2A,上1.3A都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