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箱式滑块内孔尺寸,,,,,,,,,谢谢

楼主(2012-10-26):
                小弟想做最最简单的无动力,但是箱式滑块内孔尺寸,,,,,一直没有查到各个型号的内孔大小,只找到其他尺寸图,有那位大侠知道,告诉下,,,,,,感谢了

网友:
scs后面的就是孔的直径啊
你想用多粗的光杠就找相应的型号

网友:
看前面的型号

网友:
淘宝查直线轴承的外径 都是标准的

网友:
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
找里面对应轴承的外径即可

网友A:
看直线轴承的尺寸就知道滑块箱体的尺寸了。

网友:
为什么不是先买回来在做

网友B:
曾经在直线轴承厂上过班,不过尺寸都已经忘记了。这些是在网上查到的 供参考:
型号  内经
6       12
8       15
10     19
12     21
13     23
16     28
20     32
25     40
30     45
35     52
40     60

网友:
楼主应该问的是去除里面轴承后内径尺寸吧?我记得16滑块壳体的内径是28mm,25滑块壳体的内径刚好是40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直线轴承的尺寸就知道滑块箱体的尺寸了。

找相同尺寸的直线轴承,就知道尺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在直线轴承厂上过班,不过尺寸都已经忘记了。这些是在网上查到的 供参考:
型号  内经
6       12

谢谢,朋友,这个滑块的脱去直线轴承的内径就是轴承的外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在直线轴承厂上过班,不过尺寸都已经忘记了。这些是在网上查到的 供参考:
型号  内经
6       12

谢谢,,,,,,,做要求不高的无动力不错,,,,,,,,

网友C:
箱式滑块内孔就和直线轴承外径一样,当然会大几个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箱式滑块内孔就和直线轴承外径一样,当然会大几个丝

谢谢,,,,,,,,,,大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箱式滑块内孔就和直线轴承外径一样,当然会大几个丝

有图纸不?我一直想做个无动力主轴,刚好电机和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不?我一直想做个无动力主轴,刚好电机和你的一样。

没有图纸哦,不过结构很简单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0159,这个帖子里面有大概结构,大的套和前盖板把前面2个角接触压紧,后面的深沟轴承外圈与铝滑块内孔是滑动的。

网友:
应该查轴承外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