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有点难!

楼主(2012-10-26):
假如有一个
电机
是1000KV的带着1047桨,使其产生300g推力。我用3s
电池
和用2s电池所消耗的电流是一样的吗?

网友A:
不一样,电流与电压成正比。

网友B:
同样产生300g推力的情况下,应该是3s的电流小
因为功率一样,电压高的话电流小
这样理解对吧?

网友C:
完全正确,加十分。

网友D:
拿分 顶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