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请客户进来紧急求援

楼主(2012-10-26):
我的固朗450SV控,开机的界面是:"M/1,下面显示;DRI,右边显示:05:00."是对的吗?

网友:
對,, 每個KDS控都是五分鐘的

网友A:
对的  我的 也是这样的

网友:
客户是谁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

我控里的界面是这样

说明书里的开控界面

楼主:
新手请教怎么设置成说明书里的这个界面?谢谢

网友:
有种东西叫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我的 也是这样的

既然是对的我的怎么工作不正常啊?推油门怎么舵机动作不统一啊,有的工作,有的不工作?请教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

请教您的意思是说这个界面显示是正常的?怎么工作不正常,比如我现在推油门时应该所有舵机都同时工作啊.十字盘应该此时是上升啊?但是现在不是上升,是王左边倾斜啊,有的舵机工作,有的舵机不工作.请教这是什么原因所致?而且在开机自检后十字盘是倾斜的,原来开控自检后十字盘是水平的.请客户指点我设置好,在此感谢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是对的我的怎么工作不正常啊?推油门怎么舵机动作不统一啊,有的工作,有的不工作?请教指点.

呵呵  舵机动作统一是你把遥控器没设置好的原因  ,应该是舵机的行程调的不一致,你应高一分控的中文说明书看看 , 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舵机动作统一是你把遥控器没设置好的原因  ,应该是舵机的行程调的不一致,你应高一分控的中文说明 ...

谢谢你,现在一切OK 了,是设置的问题搞反了,调过来OK ,

网友C:
M/1那是十字盘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那是十字盘模式

恩是的,但是买来时开控显示是"HL3"不是M/1.要怎么能设置为"HL3"?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