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个原地翻的手法说明?

楼主(2012-10-26):
谁给个原地翻的手法说明?

网友A:
藤椅藤椅藤椅

网友B:
多练习能找到感觉

网友C:
LZ可以尝试在不同位置给负螺距,你就会找到感觉滴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E:
高手来教一下,翻的好难看啊!

网友F:
翻的要点是什么?高手说说

网友G:
机身翻了90度给零螺距,过了90度给负螺距,多练习才能找到感觉。

网友H:
原地翻没有,贴地炸倒是有

网友I:
什么是原地翻?

网友J:
俺只有小机原地翻经验,没啥手法,练,多练。还有电池要好,马力要足。大机应该容易多了

网友E:
原地翻就是在主轴的位置翻!

网友:
原地翻就是上下翻直机为水平线翻转不掉高度不偏左右 左右翻以直机为垂直线不偏左右不掉高度 呵呵 就一个字练 两个字多练 三个字继续练

网友K:
将翻未翻的时候根据动力和飞机的重量提一下正螺距,推循环螺距,同时适时补负螺距

网友L:
繼續練!練練練!

网友M:
时间过得真快

网友N:
多练模拟器就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