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911,今天炸了一次之后发现加油门两边的舵机会轻微颤抖

楼主(2012-10-26):
虽然说影响不是特别大,但对于我玩操控精度的人来说还是会不舒服的……不知道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震了。很可能是电流不稳,你换一块电池看还震不。

我有六块电池,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这个是舵机质量问题,舵机里面的电位器有虚位了,你仔细听是不是一直在那儿吱吱响?舵机电位器虚位以后找不到中心点,你把舵机拆开加固一下方能解决此问题!

很高兴为你解答!
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舵机质量问题,舵机里面的电位器有虚位了,你仔细听是不是一直在那儿吱吱响?舵机电位器虚位以后找不 ...

非常感谢,不过我这个应该是因为接收器天线虚汗的原因……重新焊接了一次电路板上大部分焊点之后……舵机都恢复了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不过我这个应该是因为接收器天线虚汗的原因……重新焊接了一次电路板上大部分焊点之后……舵机 ...

还是舵机要检查下。。。请教一个问题:我那陀螺仪右下角的电容贴片掉了。可以用什么原件代替?现在因为没有那一颗电容还是电阻的贴片对频不上

网友C(2012-12-10):
V911炸鸡后开始原地打转该怎么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911炸鸡后开始原地打转该怎么办啊

陀螺仪脱落了,或者已经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脱落了,或者已经损坏了

已经打算换个陀螺仪了!!

网友(2013-02-06):
911好麻烦,买回来能给小孩玩吗

网友:
我的 也是加油时舵机有时会动,严重时还会断电,和电池插座电池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