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的几个问题(每日一问)

楼主(2012-10-26):
控+数据线+电脑=模拟器
我这样理解对不?
还有凤凰4.0 是什么啊
怎么网上有卖模拟器的,就是类控的一个东西/
很迷惑啊

网友A:
控加数据线还有加密狗和电脑和软件才是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加数据线还有加密狗和电脑和软件才是模拟器

密码狗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凤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加数据线还有加密狗和电脑和软件才是模拟器

这个控他们说是专门的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密码狗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凤凰吗

不是~加密狗就是让模拟器软件识别呢的啊~模拟器是要序列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控他们说是专门的对吧

能用模拟器的都可以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加密狗就是让模拟器软件识别呢的啊~模拟器是要序列号的

这个序号网上可以找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模拟器的都可以耍啊

911的控可不可以玩模拟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序号网上可以找到吧

序列号一个电脑就用一个!你认为人家会给你吗?还要认证,而且在不同电脑用一样的序列号会禁止使用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911的控可不可以玩模拟器啊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序号网上可以找到吧

还是自己买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自己买个吧

淘宝上面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自己买个吧

那个凤凰是什么?您清楚吗

网友:
建议多潜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凤凰是什么?您清楚吗

就是一个叫凤凰的模拟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叫凤凰的模拟器软件

奥,论坛卖模拟器的就是在卖模拟器软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奥,论坛卖模拟器的就是在卖模拟器软件啊

论坛没有卖模拟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没有卖模拟器的吧

有的,还有说模拟器就是几根数据线

楼主:
这些口口相传对我们来新手意义重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还有说模拟器就是几根数据线

建议你去潜水吧~搜索下很多答 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去潜水吧~搜索下很多答 案的

好的,谢谢您解答了我这样多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解答了我这样多问题

还是自己去潜水学习才能得到更多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去潜水吧~搜索下很多答 案的

元芳,此事你看着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芳,此事你看着办!

最近元芳很多

网友:
控,音频线,五合一加密狗(类似U盘),凤凰软件,电脑=可以练习模拟器了

凤凰4.0是模拟器软件

网上卖模拟器有两种,一种是单个加密狗,音频线,光盘(有软件),不过你自己要有一个控,建议控最好买好点
还有一种是一体控,什么都有,只要你有台电脑就行了,不过那个控不能玩真机(不建议)

网友:
完整的模拟器有硬件和软件部分,软件就是模拟软件,比如凤凰,G4,都是常见的模拟软件,硬件有三样,加密狗,遥控器,还有连接线,加密狗就是像u盘一类的东西,据我所知是兼破解和作为一个模拟接收器的东西,如果有现成的控,加密狗就会接收控的信号,进行模拟,如果控有模拟功能,可以连接连接线,控进入模拟模式,可以直接通过线进行信号输出,好处就是减少耗电和天线电路的损耗,还有一种就是自带一个没有无线电发射功能的遥控器,通过伸出的usb线直接连接电脑进行模拟,一般模拟软件商家都刻到光盘里,带加密狗和连接线,全套大概30多,适合有控的人,控带模拟功能最好(一般带模拟功能的都有专门的连接端口)。那种带有遥控器的一般120左右,自己选择,如果楼主是在寻找单纯的模拟软件并且打算用键盘模拟的话我无话可说,祝楼主爽炸而已了

网友:
还是上淘宝买一套吧别用真控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