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800和Z15的拍摄问题

楼主(2012-10-26):
请教大家,我有JR的12X,想用来航拍,想一个人同时控制飞机和云台,说明书要最少14通的可12X只有12通道,不知怎么弄哦,难道必须要两个人来拍摄或是再投资买14???
有没有可以省略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谢谢帮顶哦

网友:
高等货都没见过 呢  顶帖

网友:
问卖家,不行只能升级了

网友:
我用9Ch..!!

1.上下
2.左右
3.前後
4.轉左右
5.Z15 Reset
6.MIX
7.U 手動,姿態.GPS
8.鏡頭上下
9.快門

网友:
有些通道是可以省略的,有些开关是可以合并使用的。12通可以了,或者影射通道。

网友B:
一个人能拍出什么东西来??又要飞,又要看镜头,一心不能二用……

网友C:
我现在配置:S800、Z15、iOSD、图传...
S800需要8个通道,1-7是飞行相关的,第8是切换iOSD两路图传信号的。
Z15最少也要6个通道,9-11通道是Z15三轴动作,12通道是云台模式切换,13通道是拍照快门,14通道是FPV模式下镜头水平与垂直切换。最后,HDMI开关我已经没有用,默认是开。

要想较好(留意只是较好,不是最好)地使用S800和Z15,14通道是最低要求了。一般人会分拆成飞手、云台手两个控,如果想一控完成,比较麻烦。首先最好的方式当然是用14通或以上的控+接收机,次选就是Futaba的T8FG,可以配合原厂14通道接收机,一样可以控制14个通道(我就是这样用),再次选,就是T8FG配合FrSky的TFR8-S接收机,利用两个相同接收机并联的功能,达成14通道接收的效果(这个我也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人能拍出什么东西来??又要飞,又要看镜头,一心不能二用……

想玩好了再培养云台手的拉哈哈

楼主:
谢谢大家哦,谢谢万能的坛哦,心里大致有底了!
看来一个人玩的还是不少的哦,呵呵!

网友:
俺用了11个通道,感觉一个人飞手忙搅乱,复杂点的镜头,比如航线配合云台动作的镜头完全没法操控。。。还是2个人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配置:S800、Z15、iOSD、图传...
S800需要8个通道,1-7是飞行相关的,第8是切换iOSD两路图传信号的。 ...

虽然我没有用过  但是 楼上应该是正解  至少14通道

网友:
等如来吧。。。。。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9个通道基本够了。不是所有的操控都要指定一个通道。

网友:
一控双接收,配置合理随便用

网友:
好像 2人控制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配置:S800、Z15、iOSD、图传...
S800需要8个通道,1-7是飞行相关的,第8是切换iOSD两路图传信号的。 ...

我跟你的设备一样的,不过是选了T8和6J 两个控,两人操作,这样应该是最稳定的航拍搭配。可以胜任客户的各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