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问题求助。。。。。。。。。

楼主(2012-10-26):
450电直电机轴径3.17mm的,轴承坏了规格应该是3.17*8*4的吧,搜遍TB也找不到内径3.17mm的轴承,咋办呢?

有木有模友知道哪里有卖呀?有知道的模友请跟帖或者PM下链接,先谢啦

网友:
轴承难道是非标的?不会吧

网友:
内径不是3.17的,估计是4mm的吧,因为轴末端好像都磨细了

网友:
淘宝上面大把3.17的

网友A:
X宝上多得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上多得很哦

搜不到呀亲,麻烦帮个忙呗,搜到给pm 个链接,谢谢啊。

网友:
搜R2-5ZZ轴承 X T M D字数太少

网友:
轴承部位的直径一般要粗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