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机轴承求助!!!!!!!

楼主(2012-10-26):
目前感觉450电机使用3.17mm轴的还是占大多数的,问题来了,这种内径的轴承很难买。

楼主:
我的450电机轴径3.17mm的,轴承坏了规格应该是3.17*8*4的吧,

网友:
没拆过!一定没拆开过~~

楼主:
搜遍TB也找不到内径3.17mm的轴承,咋办呢?

有木有模友知道哪里有卖呀?有知道的模友请跟帖或者PM下链接,在此先谢啦。

哎,您发表的帖子相似度太高,无奈,分段发吧

网友A:
  出轴端加工成3.17 ! 里面的还是4毫米的轴径!所以这个部位轴承大多是:4*8*3 或者 4*8*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轴端加工成3.17 ! 里面的还是4毫米的轴径!所以这个部位轴承大多是:4*8*3 或者 4*8*4  {:1_1 ...

正解!!!!!!!!!!!!!!!!!!!!!!!!!!!!!!!!!!

网友:
  没拆 没拆  哈哈

网友:
花牌4*9*4!!!!!!

网友:
哈哈,是没有这种规格的轴承的。3.17,只是出轴处

网友:
没坏过,不知道!

网友B:
固定翼2212的电机轴承就可以啊,我就这样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450电机轴径3.17mm的,轴承坏了规格应该是3.17*8*4的吧,

那个师傅教的  轴径3.17mm 是套齿轮的轴径  电机里面轴径是3mm的

网友:
阳台果然厉害

网友:
学习了!至今电机完好无损没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2212的电机轴承就可以啊,我就这样换过

亲,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您的2212电机不用啦

网友:
两种规格的轴,一种是输出端是3.17,非输出端是3mm,AKE和浩马特等十这种规格的轴,另一种是上面说的另一端是4mm,代表有朗宇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您的2212电机不用啦

我决定誓死不飞固定翼

网友:
3.17只是输出端,里面还是用标准值的

网友:
我的是浩玛特2835 3800KV 整根从头到脚都是3.17的 不过有卖轴和轴承一套

网友:
直接换电机

楼主:
谁说俺木有拆开过,就是根从头到脚都是3.17mm的。

网友:
有卖,是英制尺寸的轴承,尺寸应该是3.175,这二天也是在折腾电机,我的是出轴3.17,后面是4mm,轴坏了没得卖,叫五金模具城定了3支15元搞定

楼主:
楼上说的是,TB搜3.175mm轴承会有,但大多数是厚度3.175,有4-5家卖XXD专用的是3.175*8*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