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家用铣床 如何避免噪音扰民?

楼主(2012-10-26):
d的铣床基本差不多了,但是切削时的噪音较大。用白钢刀慢慢切,楼下基本听不到,可以那个效率真受不了。只有用多吃少跑的方式了,图为10mm合金刀,一刀20mm,f20的情景。

楼主:
图为合金10的铣刀  下20mm切板子

网友:
合金刀不是这样用的,很快就费了。

楼主:
是的,但是高速的话 噪音就来了,主要想在底座上怎么减震呢。大虾门多给建议啊

网友:
底座下面垫点厚橡胶不知道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
可以用弹簧和胶皮

网友:
可以向7兄学习改成全封闭的嘛

网友:
好像这种切削方式不是很。。。。

要些切削液吧

作些改进吧

网友:
隔音弄好点就可以了

网友:
切削噪音有可能来自震动,如果是震动的话不建议直接垫胶皮,会导致更大的震动,一层橡胶,一层密度板会好些.底座固定好.

网友:
家里全装隔音

网友:
熊 做个液压系统减震吧

网友:
装隔音家里

网友:
一刀20mm还要声音小

网友:
----过去我们安装大型空气锤,6立方米的深坑-本溪低硫焦炭垫底-大型火车枕木直径50的长螺杆多根并列串紧--钢筋水泥浇灌--空气锤安装在基座预留出的四个安装孔上面--灌装,,,,
----另一个就是基座还是需要力量和重量的这样才能固定和抵御侧向力矩的震动,,,,,,,
----在一个办法就是卖掉你那个铸铁铣头换上高速雕刻主轴保证没震动但只有吱吱俺俺的叫床呻吟,,,

楼主:
楼上的真专业。我这个主要是切削震动传导到楼下的,现场整体声音不大。楼下会有楼上在使用小冲击钻钻地板的感觉。看来这个问题还真是要仔细研究下。
另外,切20mm时,转速不太高,走的慢,感觉比2mm快走时震动还小点。一直都是在试验哪个状况楼下感觉震动少点

网友:
切20MM。机机太厉害了。

网友:
试下汽车发动机的胶座

网友:
大概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金府卖橡塑制品的地方有一种200见方的减震垫,很多水泵和**空调都放在上面效果不错,价格也很便宜,我买成5元。

网友:
我在工厂时用减震地脚,网上可查到。

网友:
样子差不多,

楼主:
昨天看了下 这个成品很贵 先买几个胶垫试验下

网友:
胶垫不错,实惠又方便. :)

网友:
在被窝里搞 床上的席梦思能减震

网友:
振动噪音,不太好搞。

网友(2012-11-29):
想不扰民,楼主请您试着关掉电源,嘿嘿

网友:
我刚买了几个天然橡胶的万向轮,准备装在钳工工作台下,因为要敲砸的,所以保护楼板,
楼主可以一边在铣床下装个沙包或多层橡胶垫,主要去掉共振的声音,
然后一边开铣床,一边大声放A   片,这样铣床的声音就被掩盖了

网友:
都是钱少惹的祸

网友:
呵呵!很多朋友的建議都很有趣呢。

网友:
一丝牵挂万般楼心,顾及这个,顾及那个的,又有多少心思在工作上呢?我这也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思前想后决定,放弃眼前所做成的一切,转移阵地,重打鼓,另开张,再铸炉灶。现在新建的小区格式非常西化,一楼二楼都有地下室,还带小院(买一层,送一层),非常适合我等这些怪癖之人使用,能掏出70万的兄弟可按我的路子瞧一瞧去。要北进门(只有这方相的是南北向,东西把两头的最好)

网友:
邻居总找上门来绝对不是常事,多大的能难耐也得考虑别人的感受,,找警察叫不动,会不会给你个扔个瓶子砖头啥的呢?抓起来修理修理,怨怨相报何时了?

楼主:
70w啊,我这一是买不到,二是我确实也没70w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真专业。我这个主要是切削震动传导到楼下的,现场整体声音不大。楼下会有楼上在使用小冲击钻钻地板的 ...

弄一个夹芯板,我就是这么干的:上下两层板,中间有序的排列一些医院输液瓶子的胶盖,软橡胶的那种,你会发现上面的机床就是快跳起来了,楼板也感觉不到多大的震动。前提是尽量用小刀,快跑高转速。

网友:
弹簧和胶皮虽然能解决一点问题.但是无法根治.

网友:
机床用防震垫铁

网友:
床架四角垫木板,,,,,,木板 下面垫盛满干沙的盒子,,,据说减震效果很好(自己没有大震动没试过)

网友A:
放两块15个厚的胶垫都减轻很多震动了

网友(2013-03-18):
只能做房间隔音了  机床的声音很难消除的  再加上加工的时候声音也是没办法避免的

网友B:
我也在D机器,比你的小,而且我只干铝,基本不干鉄。我也有震动噪音问题,正在改机身。
震动要从源头抓起,你吃20也太夸张了,吃少点,对震动非常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