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B的大神们进来一下

楼主(2012-10-26):
我的450DFC皮传PRO   MB装在上面油门百分之80就不行了,震的往一边倾斜,切了几次特技都险些炸鸡,非常郁闷,怎么解决啊   是感度高了吗?我以前用小姨子的时候感度高了是一直抖没有像这样往一边倒的,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飞机无双桨,大桨做了静平衡,两只桨螺距差0.3°, 皮传动尾巴震动也不大,普通模式可以飞,但是切3D油门高了以后就往一边倒,求解,难道是减震贴太硬了?我用的是两块3M胶,难不成再换个MB原厂减震贴?

网友:
MB太高级了,我表示没有用过,请楼下高手解答

楼主:
另外吐槽一下飞越的DFC  我只能给螺距调成差0.3°了

网友:
450玩有副翼的   无副翼只玩华的小机

网友:
应该是震动的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
可以好直接的告诉你你的飞机振动过大,导致mb过于修正.只要排除振动mb绝不会有你所说的现象.也有可能是你的mb没固定好.

楼主:
很头疼啊,东西都是新的,只是两支桨螺距差0。3度,震动在哪呢。。会不会3m胶太硬了?

网友:
换原厂的3mm胶,一块就够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我直接切了3D二档,彻底的给我侧翻过来了。
不过先切3D1当我是用78的油门,在切二档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我直接切了3D二档,彻底的给我侧翻过来了。
不过先切3D1当我是用78的油门,在切二档不会 ...

那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就这样不管他?

网友:
泄掉头尾.推油门一半试机空转.手抓机身.如手能震到发麻多半系电机平衡不好.如不震则查头尾.这叫排除法.层层剥皮!另修机中注意安全!切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就这样不管他?

先切1档,再切2档啊。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后来解决了,垫2层3M胶,然后MB侧放,参数再调整一下就OK了,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切1档,再切2档啊。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我试了这样不行,买了MB原厂胶过两天试试,看看问题能解决不

网友:
不太明白 帮顶了

网友:
我的SPORT只用一片3M的薄贴。。安逸的狠
700N上也是一片。。。P事都没。。
多査震动。。。

网友(2013-05-03):
看来胶厚了反而不好

网友:
高级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