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电子螺距尺,小弟是这样无副翼调螺距的。。。

楼主(2012-10-26):
直接上图。。希望能帮到大家哦。呵呵。。有用的话记得顶贴。

网友:
沙发,你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A:
LZ能确定你的基准线和主轴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确定你的基准线和主轴垂直?

我认为调机没有非常的垂直或者水平。就比如用电子螺距尺,也没法保证桌面是水平的。至少我这样调出来,也无任何异常。

当然,最好是有固定在刹车盘位置的那根杆子,但我的中联是圆弧的没法用。所以只能这样。呵呵、

网友:
这也比有副翼的省事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调机没有非常的垂直或者水平。就比如用电子螺距尺,也没法保证桌面是水平的。至少我这样调出来,也 ...

电子螺距尺的基准可是用的机身上和主轴垂直的面来校准滴,比如尾管等

这种方法对条件要求很高,1,2度的误差肉眼看不出,但如果飞起来的话,原本正负12的螺距变正10,负14的话,还是有差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螺距尺的基准可是用的机身上和主轴垂直的面来校准滴,比如尾管等

这种方法对条件要求很高,1,2度 ...

恩,明白了。谢谢指正。。接触无副翼不久。。

网友:
有螺距观察的那个东西啊~15一个

网友B:
以主轴为基准就好了。。前提是主轴没弯
电子螺距尺也只是相对的找个机身的基准面。。尾管 电机 中联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主轴为基准就好了。。前提是主轴没弯
电子螺距尺也只是相对的找个机身的基准面。。尾管 电机 中 ...

严重同意我从来都是以主轴为基准的,因为你找其他基准根源都是要跟主轴垂直。所以我都是先固定鸡鸡,再用电子尺先测主轴的垂直度数,然后把电子尺算上主轴与90度的差异度数后归零,这样电子尺的零度就是和主轴垂直的,误差非常小了。不过因为鸡鸡是有副翼,固定并调平日字框现在是我的心病,我想玩无副翼的兄弟们就木有俺这个烦恼了

网友:
曾经用过显示器找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严重同意我从来都是以主轴为基准的,因为你找其他基准根源都是要跟主轴垂直。所以我都是先固定鸡 ...

不用吧。。有副翼也超简单的。。。以前一直是一手扶着平衡翼调螺距的。。前提平衡杆没上下弯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吧。。有副翼也超简单的。。。以前一直是一手扶着平衡翼调螺距的。。前提平衡杆没上下弯曲。。。

一手扶着平衡翼?!您手不抖吗?反正俺干不了这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手扶着平衡翼?!您手不抖吗?反正俺干不了这活

不抖。。怎么会抖呢。。。

网友:
其实有些东西用起来还是蛮麻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抖。。怎么会抖呢。。。

那也不好控制让平衡杆就保持在水平位置吧

网友:
建议别用电子螺距尺,每次调螺距,都为了0.01度纠结,太花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也不好控制让平衡杆就保持在水平位置吧

通常都能维持在相对水平的位置~~

网友D:
你的脚架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脚架平不?

不知道呀,就是每次调出来就可以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重同意我从来都是以主轴为基准的,因为你找其他基准根源都是要跟主轴垂直。所以我都是先固定鸡 ...

朋友,问下主轴的垂直度怎么用电子螺距尺测量?O(∩_∩)O谢谢啦。。

网友C:
呵呵,问得好啊。其实我的做法可能复杂一点:固定鸡鸡在桌面上(我是用健身绑腿用的沙袋压住脚架),拆掉十字盘以上的所有东西,主轴上半部就露出来了,电子尺贴主轴上测度数,一般都会偏离90度零点几度,记住这个偏离度数,再把电子尺放桌面上,往对应的方向倾斜一点点,使电子尺显示前面那个偏离度数,按下归零键归零。此时的零度,就是和主轴垂直的水平零度了。之后安装旋翼头并使用归零后的螺距尺测螺距,相对准确度会高一些

网友(2014-05-12):
经验对老飞友来说,有效!新手想玩的精准,目前只能用尺子量.至少弯路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重同意我从来都是以主轴为基准的,因为你找其他基准根源都是要跟主轴垂直。所以我都是先固定鸡 ...

那用这么麻烦?目测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问得好啊。其实我的做法可能复杂一点:固定鸡鸡在桌面上(我是用健身绑腿用的沙袋压住脚架),拆掉十 ...

你干脆用水泥或者电焊把飞机固定死,调好后再拆,虽然有点费劲,但绝对精确!

网友:
我师父调螺距什么工具都不用,就用手量量,很神奇

网友:
鸡鸡一定要调得那么准吗,我都是双桨对折后,最大最小螺距桨尖离尾管2.5厘米等距即可,试飞如果螺距太大锁尾锁不住就减小点,太小动作不暴力增加点

网友:
我都是用手机横上面

网友:
表示看不懂,一直用电子螺距齿,到现在还看不懂机械螺距尺的工作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干脆用水泥或者电焊把飞机固定死,调好后再拆,虽然有点费劲,但绝对精确!

你个偷坟掘墓的家伙,那都两年前的事儿了,还被你给挖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个偷坟掘墓的家伙,那都两年前的事儿了,还被你给挖坟了

上班了,中午把飞机挨个炸了个遍,无聊,翻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上班了,中午把飞机挨个炸了个遍,无聊,翻帖子!

你所有鸡鸡都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所有鸡鸡都炸了?

新买的500飞机K8通不过自检,所以450的K8给500了,MINI CP 主板返厂还没回来, 318A尾齿扫了好久了一直没修,用MASTER CP 练习彩虹,总是翻过来螺距补不够,可能是补得太晚了,炸了五六次,都是长草地,丝毫无损,最后豁出去了,尾巴终于锁不住了(电机过热),翻到一半就自旋着下来了,十字盘分开了,没有带螺丝刀过来,就扔了!977没舍得乱飞,出差还要带着解闷儿呢!有螺丝刀的话十分钟就能修好,一分钱都不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