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解答电机问题

楼主(2012-10-26):
2830和3530的
电机
对应定子的尺寸分别是多少? 不知道30到底是12还是16

网友A:
2830不就是2212么,定子尺寸22*12

楼主:
可我有个2212的xxd电机尺寸是2826

楼主:
难到我被骗了 那是2208的电机

网友B:
决定不飞固定翼的撸过

网友C:
直固双修的看看

网友D:
空心杯 电机0716电机 4500转 配什么样的浆(直驱)拉力是多少g. 高手解答下。

网友E:
2830一般是2212
3530 一般是2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