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上的电调是否可以用在固定翼上?

楼主(2012-10-26):
固定翼上的那个电调太差劲了,桨碰地,电调就坏了,是否可以用直机上的电调替换
直机电调电流比固定翼的大

网友A:
可以用。。。。。。不过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B:
肯定可以~前提把缓启关了。。。有的要改固定翼模式。。
桨碰地电调就坏。。那电调也太嫩了吧。。。

网友C:
这样也别憋,新西达都没这么脆弱

网友D:
要改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改固定翼模式
一般的电调是没有固定翼模式的,可配置的参数都很少。

网友E:
改成功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F:
当然可以啊,把启动模式改成普通启动就可以了,直升机一般用柔和启动和超柔和启动。

网友G:
绝对的可以 就是可惜了

楼主:
在准备换电调前测试了一下原来的电调,竟然又正常了
记得出问题的时候重现通电测试过啊,造化弄人啊,还好没有直接扔掉

网友H(2013-01-19):
电调坏了,拿来让我帮你修修。

网友I:
可以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