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刻版】晚上开始做四轴,图都还是热的,各位看官请自便。。。

楼主(2012-10-26):
第一个四轴飞丢了,电机电调,飞控,接收机全没了。。。悲剧,准备周末再复刻一个
昨天拍的配件白天到了,下班回来果断开工,已经完成将近50%做第一个的时候基本没有拍什么照片,这次把每一步的照片都拍下来,纪念下,也跟各位模友分析下

下面是看图说话

先展示下全部配件,全家福
x2212 * 4  好盈20A * 4  飞越75的机架

MWC的飞控 + GPS

飞越75的机架,这个架子还行,下板是带电路的,电调电路干净多了

电机和电调

特别贴下小收纳盒,螺丝什么的

==================================
OK,开工,先装电机臂,这套机架是没有送电机螺丝的,电机自带的螺丝又太短,得用M3*10的螺丝,没买到内六角的,只有平口,将就着用

先在对角线拧2颗,不要太紧,固定住就行

螺丝胶登场

把剩下的2颗打上螺丝胶,拧紧,再把先拧的2颗打螺丝胶重新拧上,这样电机不会挪来挪去,很方便,OK一只好了

剩下3只照旧

装上桨夹

有个电机很搞笑,歪脖子......出线口和其他3只都不同,得歪着才能装上去,可能朗宇的小姑娘装配电机的时候开小差了....

======================
接下来焊电调香蕉头,很多人觉得香蕉头很难焊,看我的方法

找块木板,打个跟香蕉头一样大的孔

把香蕉头插孔里,然后焊就很方便了

OK,全部焊好也就10分钟

接下来把电调焊到机架底板上,也很简单

焊个T插

然后焊电调,线路很简洁,干净

细节

没有硅橡胶,打上热熔胶,将就吧

=================
Ok,将电机臂装上底板吧,也是先上一个螺丝,让电机臂不会挪动,然后另一颗上螺丝胶

一只OK,另外3只依然照旧,有点样子了

==========================================
下面装飞控,开始是准备把飞控装在底板上的,这样就算炸鸡也不会炸到飞控,后来感觉底板太窄,MWC又要经常调试,插线什么的不方便,
还是决定把飞控装上板,电池放在底板和上板之间,这样重心也低一点,稳定性高

这套机架顶板没有装MWC的孔,得自己改造,先把孔的位置定出来,白点就是要打孔的地方

OK,祭出打孔神器吧

一个手电钻,DIY很方便,用木板垫一下,别打到地板

OK,gogogo

相当犀利

装上尼龙柱

装上飞控试试,OK,完美

别高兴的太早,把顶板装到架子上试试

悲剧,尼龙柱的螺丝把电机臂顶住了,没法装

就像一般电影里一样,主角遇到难题,马上会灵机一动,看我的解决方法

还是要祭出打孔神器,这次用的是最粗的了

打个孔

嘿嘿

每个电机臂上打个,刚好放螺丝凸出来的螺帽

装上上板,基本成型

电调线没有剪短,所以线有点长,后面就这样捆一下吧

OK,今天先到这里,生活大爆炸今天更新了,看电视去....

我是大概7点开始的,到最后的状态差不多10点,速度还是蛮快的,买的接收要明天才到,不过明天可能没时间做了,
后天上电,调飞控,首飞了会第一时间上视频

楼主:
把楼先占着
把楼先占着
把楼先占着

楼主:
继续占楼
继续占楼
继续占楼
继续占楼

楼主:
看了要顶看了要顶

网友A:
抗议楼主占楼

网友:
发现楼主打孔相当犀利!其实电调的线材可以尽量缩短,香蕉插也可以省了,确定好极性的话就直接裁短焊接起来。

网友:
很不错,,盼后续

网友:
把香蕉头插孔里,然后焊就很方便了

网友B:
飞控这样装不太好

网友C:
很好,学习,为什么飞控用的mw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飞控这样装不太好

为什么?我看到很多人也都这样装的呀

网友:
学习!还没有玩过四轴!这样要花费多少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抗议楼主占楼

樓主辛苦了
應得應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看到很多人也都这样装的呀

建议直接泡沫胶带粘在板上,这个尼龙柱比较高,会引起震动的

网友:
必须要顶呀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泡沫胶带粘在板上,这个尼龙柱比较高,会引起震动的

我也觉得尼龙主太高,没有短的,回头直接粘顶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学习,为什么飞控用的mwc?

其实也想过用兔子,方便,谁叫我工作就是敲代码,选择一款开源飞控后面可以自己做开发,可玩性更强,就是比较爱折腾

网友:
全套2000够了不?

网友:
樓主好牛唄
可傳上代碼嗎

网友:
同问,全套2000够了没?

网友:
生活大爆炸  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樓主辛苦了
應得應得

我表示抗议

网友:
潜水党表示学习了打孔技术

网友F:
什么叫复刻版啊 楼主

网友:
躺在地板上慢慢看

网友:
麻烦说明下价格,清单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想过用兔子,方便,谁叫我工作就是敲代码,选择一款开源飞控后面可以自己做开发,可玩性更强,就是 ...

你买的什么版本的mwc,400多的顶配还是160的se版本?

网友:
万恶的字数啊   我再顶

网友:
感觉蛮精美的    有点冲动    苦逼预算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叫复刻版啊 楼主

前面飞丢了一个,这是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