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研究下光栅闭环

楼主(2012-10-26):
大伙研究下光栅闭环,我是做模具的,对精度比较在意,好像Mach3有“编码器/手轮”反馈,不知能否用方波光栅做闭环呢?能定位0.003,多过瘾啊!

网友:
知道也不告诉你。

网友:
其实0.003好像没什么意义.我理解的是.精度也是有一个水桶效应.

网友:
楼上说的完全正确。。系统能够检测到时一回事。。能不能正确的自动补偿到精度才是关键的。。

网友:
虽然检测到了,但是电机性能机械性能不够,老在那抖没意思啊,水桶效应,最低的板决定水的高度,要整体提升到那个档次恐怕光靠业余那点家什还实现不了。

网友:
MACH3 目前搞不了闭环 只能驱动上想办法

网友A:
准备买套光栅,代贴伺服编码器,实验下

去年搞个项目 把编码器装丝杆上,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准备买套光栅,代贴伺服编码器,实验下

去年搞个项目 把编码器装丝杆上,成功了

你在6楼说MACH3不能闭环,7楼又说成功了,怎么会事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在6楼说MACH3不能闭环,7楼又说成功了,怎么会事呀?

驱动器上想的办法,MACH3本身不能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上想的办法,MACH3本身不能闭环

这个方法不错,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