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XTR新手先飞什么型号的固定翼?

楼主(2012-10-26):
如题   XTR新手先飞什么型号的固定翼?

网友:
塞斯纳
固定翼的话,要求没那么高,随便一部螺旋桨的、不要太快的就可以了,练习好舵面反应。

网友:
XTR虽比FMS好,但我建议LZ用像真度极高的
凤凰4或G6。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风。。。。。。。

我比较小白~那么多飞机都是英文的~哪个是微风?~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比较小白~那么多飞机都是英文的~哪个是微风?~谢谢

论坛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