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地飞对码不成功

楼主(2012-10-27):
1、接收机上电后长按对码键,橙色灯慢速闪烁,等待发射机对码信号;
2、发射机按住对码键(SET)后开机,再按一下对码键进入对码功能此时橙色灯长亮,再长按对码键直到橙色灯慢速闪烁进入对码状态;
3、若对码成功,发射机绿灯长亮,接收机指示灯灭。
按此操作,发射机橙色灯慢速闪烁进入对码状态后,绿灯亮一下又变橙色,接收机保持橙色灯慢速闪烁。
发射:老款天九pcm换天地飞2.4G高频头,接收:WFR04S

网友A:
天七的飘过

网友B:
你好:
估计是操作的问题,请与技术人员联系,13538209798,谢谢!

楼主:
天线
是不要换成PPM?
pcm下不行吗?
原来的拉杆天线不需要动嘛?

网友C:
1.发射机按住对码键(SET)后开机 2.开机后马上放开对码键(最好在1秒内) 3.再短按一下对码键进入对码功能此时橙色灯长亮 4.再长按对码键就OK! 有技巧的!试多几次就行!

网友D:
天线必须靠近

网友E:
对码真的很容易哦~~

网友F:
我的老天-9.72频换装2.4G,近段时间经常出现掉频,有时飞完一块电池下来换电池后,频率又丢。丢频后有时可以马上对上,有时要放几天后才能对上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