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伟力2.4G 对频

楼主(2012-10-27):
我想知道这款大伟力 2.4G 是一控多机,还是一对一?玩过的可否说下。

网友:
好像一控多机

楼主:
吓?!那这2.4G不就摆明坑人了,不能和朋友同时飞……

网友A:
不玩锤子机

网友B:
骚年,直接六通吧,过来人表示四通没用……

网友C:
玩过啊,现在不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吓?!那这2.4G不就摆明坑人了,不能和朋友同时飞……

丁凯兄:

FX059的厂控就如其他的2.4G控一样。向相同系統的接收机
作首次对频后即锁上了,以后每次只要先开控后接电,都可以
即用,不会撞频的。

可以多机同时同地玩的。但如果有飞机想换控,又或者控要换
飞机,只要再做一次"首次对频"即可。

原理是所有2.4G都是一样的。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玩锤子机

锤子机作为休闲飞还是不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骚年,直接六通吧,过来人表示四通没用……

呵呵呵……我不“骚年”咯,是大叔一名!
6通两年多前已有玩,主要是休闲飞,只是业余,没进阶3D,太费心。
最近有感调试很累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过啊,现在不灵了!

配件容易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丁凯兄:

FX059的厂控就如其他的2.4G控一样。向相同系統的接收机

哎……劳烦晒陈伯解答心中疑问。谢谢!
原来2.4G对频成功就会锁死,仲以为不能同时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呵……我不“骚年”咯,是大叔一名!
6通两年多前已有玩,主要是休闲飞,只是业余,没进阶3D,太费心 ...

好吧,我今年21,刚毕业,大叔你多大了……
我是想说四通机和六通机从手感上就两码事,维修的话现在无副翼系统是主流方向,个人表示维修起来还是很EASY的,当然,有副翼的鸡鸡也修过,那感觉我就不说了……比吃了苍蝇还难受……
话说我飞的很一般,但是我比较喜欢修机,电子机械均有涉猎,可以交流下哈。
3266842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今年21,刚毕业,大叔你多大了……
我是想说四通机和六通机从手感上就两码事,维修的话现在无副 ...

唉~年轻真好,我大你两倍呐!呵呵呵……
平时都忙于工作,玩航模的时间少之又少。
没进阶无副翼,副翼那台还保养得很好,平时只飞飞悬停和航线,也少摔机。
再进无副翼的话,恐怕王后会摆臭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年轻真好,我大你两倍呐!呵呵呵……
平时都忙于工作,玩航模的时间少之又少。
没进阶无副翼 ...

呵呵,副翼机完全可以出掉啊,个人觉得现在无副翼+轴传动+3轴陀螺仪是主流配制,大势所趋,没时间的话完全可以搞一个小的在家或者小区院里飞啊,有钱的话入130X,钱紧就华科尔的New02S吧。
话说皇后是头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副翼机完全可以出掉啊,个人觉得现在无副翼+轴传动+3轴陀螺仪是主流配制,大势所趋,没时间的话完 ...

呵呵……不出咯,留着慢慢玩。3轴虽是大势所趋,但自个儿也不盲目追求配备,有一台就满足咯!
况且玩直机还相当费米,我又老眼昏花,反应也不及你们小伙子呐!还是4通单桨小机省心又休闲。

网友(2012-12-03):
引用 楼主:
吓?!那这2.4G不就摆明坑人了,不能和朋友同时飞……

2.4G它是跳频的,你只要对上一台就只控这台,只要你不重新开机对其它的他就认这一台,所以以你在2.4G的情况下同时飞几十架都行的,还可以再多的,楼主你问这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
伟力v911  V929 V939 V949对频(码)方法:先给飞机上电,然后将飞机水平放置,等飞机指示灯开始快闪的时候打开遥控器(注意遥控器的油门操纵杆需要放到最低位,只有在飞机指示灯快闪的时候才能对频成功),飞机指示灯常亮后对频完成。乐模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