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第一次上固定翼F3G首飞提控回家,3周后找回

楼主(2012-10-27):
之前调试450的时候意外受伤了(麻痹大意好危险),养伤期间,忍不住飞行的冲动,突然间想上固定翼。
固定翼只会飞模拟器中稍微大一点的飞机和螺旋桨低速飞机,
所以考虑从飞行速度最慢的飞机入门,于是入了架很轻的滑翔机,带动力的那种,是叫F3G吗?

可店家严重高估了我的能力,给推荐这个:
(然后。。。飞了不到3分钟。。。。为期3周的找机历险记就开始了。。。。)

AX电动遥控滑翔机EPO空机+原厂AX-2208N 2180KV无刷电机+4舵机
是一架拥有油门、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的四通道比例遥控飞机

工作之余用了两天的时间组装,粘接,调试。。。

今天白天还突发奇想用比较宽的透明胶带给飞机大部分位置包裹了一遍,这个用来加强泡沫强度可取吗?然后充好电,和一个同事一起出发了。。。。

58楼更新,3周后,终于在3公里外找到了。。。

残骸....

网友:
漂亮的小滑翔机

楼主:
小电直航拍的飞场:

终于可以外出试飞了,开始一直不敢开大油门,飞机放手就栽头。。。。
然后以为头重了,换小电池。。。当然,支撑管位置架支点测试,仍然是头略重。

这次想,豁出去了!全油门抛出!

第一次起飞。。。。。秒炸!
成功飞起来了,而且快速上升到很高的高度,然后。。。。俯冲坠机!
大概从10多米高度栽下来。。。

落地后机身后段折断,机头部分,严重变形开裂。。。

捡回尸体,现场粘接修复,透明胶带加强固定。。。

然后,检查各个舵面,这时候才意识到,升降舵调反了!!!!

之前经常飞大飞机(电脑上),错把襟翼当升降舵了,起飞时,襟翼向下偏转。。。
然后想当然的把机尾的升降舵也理解为同样的方向偏转,结果。。。本来准备拉升的,瞬间俯冲坠机!坠地的瞬间也突然意识到,升降舵设置反了。。。

现在也终于深刻的明白,升降舵上偏,尾巴下压!机头才会上升!

马上用强烈泡沫胶粘好,然后透明胶带加强固定,更改升降舵后准备再次试飞!

网友A:
哈哈 楼主厉害 我3年前第一次飞固定翼 跟你一样 也是升降舵反了 不过你最后弄明白了 我直到把一架新飞机摔的 只剩下4个舵机一个电调 也没弄明白。  2年后碰到一个飞固定翼的魔友带我教练飞了3个起落没炸鸡    之后就能独立飞行了

楼主:
修好飞机继续,全油门抛出,顺利起飞,但爬升太快了!
似乎升降舵还是没调好。。。
也许是我技术问题,一直在“空翻”打转,慢慢飞远了,只得关油门,然后自由滑翔迫降,,,,,

想不到滑翔机竟然也这么快!太给力了,跑出去1公里多,慢慢把飞机捡回来。。。。之前看准了落点,到附近短暂开油门,响声很大,在高达茂密的地力轻松找到了。。。。。当然跑得很远,上气不接下气。。。。。不过总算找到了。。。。

拿回来检查,几乎没有再损伤,飞机飘降到高大茂密的稻草上,有很好的缓冲作用。。。。也许就是这样,放松了警惕。。。。。再次调试飞机,把升降舵调整一下,希望不控制的时候能接平飞。。。。。

然后,检查电池电量,还足,挂上电量报警器再次起飞。。。。这次控制得稍微好一点,但也慢慢飘远了,还是继续打转“空翻”。。。。。但又比上次能多控制一点,一直想救回来,刚才跑那么远捡飞机太痛苦了。。。。。于是。。。。。在远处飞机就快落地,接近平飞的时候,又加了一把油。。。。。

本以为这把油本来加得好,又飞起来了,然后似乎还成功转了个头。。。。
然后。。。保持了一会平飞。。。。。

可是,似乎越来越远。。。。好像机头没有朝向我,然后慢慢消失了。。。。。

又在高大茂密的稻草田里面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再次“提控回家”。。。。第一次固定翼之旅就这样。。。。。结束了。。。。

我是中午出去的。。。。。傍晚是天黑失望而归了。。。。

这次铁定找不回来了,固定翼飞行的速度和距离真不是盖的,不是小直升机能比的,第一次比较近,但也跑出去1公里多。。。。
第二次更远,直接看不到落点了,而且那片是茂密高达2米多的稻草。。。。

这次真是飞太远了。。。。。一直希望更完美一点,本来是希望比上次少走一段距离的,想救回来一点距离,少跑一段,但平飞方向却相反了,反而更远。。。。消失了,第一次固定翼之旅,失败了。。。。

太高估自己的操控能力了,应该果然拉油门,然后去捡飞机。

本来想避免摔飞机,少走路,但直接飞丢了。。。。。想更完美,但。。。。更失败。。。。

这还是固定翼中飞行速度最慢的滑翔机,如果是其他的。。。。
从最入门级的来也还是太“激进”了,第一次飞丢捡回来后,就应该吸取教训的。。。。但反而胆子更大,自信也更自大了。。。。

本来最坏的打算时拿一堆碎片回家的,没想到竟然飞起来了,飚得很猛,却提控回家了!
只要有尸体捡回,一切可以修复继续,但。。。。

网友:
你还是找个教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楼主厉害 我3年前第一次飞固定翼 跟你一样 也是升降舵反了 不过你最后弄明白了 我直到把一架新飞机摔的 ...

见笑了,我宁愿一直炸机,然后带着一堆尸体回去。。。。全部坏了也没关系啊,只要有尸体,作个首飞固定翼的纪念也不错!
真希望第一次成功起飞后炸得更严重点,呵呵。谁知道只是机身断了,机头变形了,竟然现场修复了,又能飞了。
所以,短暂的小胜利冲昏了头脑。。。飞消失了。。。。

早知道就不练模拟器了,近距离摔机至少有尸体。

一直是个空战游戏迷!还有个USB飞行摇杆(果然是飞行利器),但只擅长第一视角飞行。
在游戏中基本上各种飞机都能轻松应对了,但上了模拟器,只能飞大点的飞机和螺旋桨低速飞机。
也许是这些年的空战游戏多多少少还是积累了一点点飞行常识吧。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起飞后,看似是升降舵的问题,飞机一直拉升、翻转、 拉升、翻转。。。。
是机头太轻的缘故吗?(之前店家电话指导说机头要稍微调重一点,起初我还以为头重了就会导致,容易栽飞机!)

现在才发现,头轻了很难操控,起飞只是第一步,关键是起飞后的控制。。。。

现在终于信老手说的,头要稍重点才行了,起初起飞不了,一直以为那是误导,头重了一直栽头怎么起飞。。。

网友B:
我的经验是要在可目视的范围内近快转向,围绕你做圆周飞行。它和直升机最大的区别是一旦飞起就不能悬停,练习时要把线路和动作事先想好。

网友C:
ANX 这飞机的电机安装位置很bug,手抛起飞时油门不能超过50%,-----speaking from physical experiences

网友D:
从LZ的描述看是典型的头轻、难操控而丢机。是初飞固定翼的通病哦!
吃一堑长一智,LZ加油!

网友E:
飞固定翼的路过。这个飞机我装过4300KV的电机飞过。跟飞竞速机一样!

网友:
这个JJ我也有啊!!!!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F:
学习学习~~~看样子飞固定翼也不是容易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LZ的描述看是典型的头轻、难操控而丢机。是初飞固定翼的通病哦!
吃一堑长一智,LZ加油!

精辟!现在想想自己当时试飞的时候太自以为是了,本来装的3s/2200mAH的重电池,但一直栽头(是升降舵错设置反向了),以为是头重了。

然后就没有听老手的让头重点,装了3s/1300mAH小电池,起飞成功却飞丢了。。。

在空中的时候太过瘾了,比直升机过瘾!所有没有及时断油。。。。飘远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主要就是会飞一点,后来已经拉平飞了,但却没有分清机头、机尾。。。。
以为是冲我回来的,但。。。。。消失了

开车往那个方向走了接近1公里,然后找了几平方公里。还是没有找到。
报警器在空中的时候很响,但落地后就听不到了。稻草太高太茂密了!

我用电量报警器作为寻机报警器,把报警电压设得很高,应该会一直响着的,但,听到的只有风声。。。。风吹稻草的响声。

第一次没装报警器,是靠短暂小推油门,螺旋桨转的声音来找的,很响,在附近就能听到。
第二次是在太远了,没法确定准确方位。。。开车到那片区域后也没有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学习~~~看样子飞固定翼也不是容易的啊

其实是没调试好,如果调好的飞机我勉强能飞盘旋,但不会降落。

如果一点不会飞,很快会坠机的,不会飞出这么远。
第一次飞没有找到感觉,很快就坠了。

但第二次,起初控制得好一点了,但后来。。。。就是不断的救,拉平飞,失控,再救。。。。

第二次飞丢完全是手贱!很快要在不远处飘降的时候,我拉了油门,然后拉了平飞。。。。但方向反了,平飞,速度不算快,但很快消失了。

本来昨天已经做好拿一对残骸回去修的心理准备了,没想到。。。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平飞的时候怎么区分机头对自己,还是机尾对自己?,真飞机可以靠机翼下面的红蓝闪灯,模型上区分头尾有其他诀窍吗?

网友G:
楼主的文字组织能力好强大啊~每次回复都是洋洋洒洒...我也有跟楼主一样的问题,如果不是模拟器有姿态放大来看,飞远了真搞不懂飞机的姿态,往往就是拉杆过大转了个空翻.....

网友:
最好找个老手带着飞,就不会飞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滑翔机头要偏重一点,这样在重力作用下,才会向头的方向去飞。
多重要有个度,具体是你把飞机拿手里扔出去 ...

你说这个游戏是育碧那个吗?如果是,我还真是比较熟悉。。。
可惜我一直用飞行摇杆,手感和遥控器手指摇杆相差很多;
但至少清楚该怎么飞,该往哪个方向推摇杆。
这个游戏飞行时间还是比较长呢,比专业的飞行游戏真实性差点,但可玩性比较好。
很早开始就一直很喜欢飞机,所有自打在BF2中看到可以驾驶飞机后,便买了自己的第一个飞行摇杆,很便宜那种,但飞行的感觉还是非常带劲!尤其战斗起来,操控非常流畅!这个是我玩得最长的一个飞行游戏,虽然是业余的,但教会了我怎么飞行。。。起初我也为这个游戏没考虑降落问题,不能降落。后来直到一次意外失速滑翔到陆地上竟然没爆炸!终于知道这个可以降落,但。。。。差不多练习了一年才能轻松的降落,再后来,降航母也很轻松。。。。原来降落的时候必须是后轮先落地,机头抬起降落,一起一直是机头朝下,怎么可能。。。同时,飞机速度也必须刚好到跑道减下来,不能快了,不然会冲出跑道或者直接爆炸。但BF2里面的飞行毕竟是业余级别的。
后来期待已久的鹰击长空终于出了,马上上手爽飞!感觉非常带劲!
可惜这些游戏我一直是用第一视角飞行,看得到飞机的视角只是偶尔短暂使用。
关于飞行时舵面的反应还真是在这个游戏里面学习的,所以那天成功起飞后秒炸,马上反应过来舵面调反了,我把升降舵当成襟翼调了,以为像襟翼一样起飞要下压。
要是飞丢那天我手里拿的是赛钛克的飞行摇杆,即时飞机再失控调试再差,只要还在空中,高度够我就一定能给它救回来。。。呵呵,说笑了。

另外真被你说中了,我不开电试飞机的时候没有用力扔,是拖着飞机快速奔跑,然后放手。。。。看到栽机头马上用手去救。怕摔飞机不是。。。。后来发现从十多米高空俯冲坠机也没粉碎,只是机身折断,机头严重变形。

后来我全油门抛出,不打方向舵,飞机马上迅速爬升,然后空翻。。。
看来可以确定是机头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是育碧那款,日本人搞的游戏非常不真实,以娱乐为主。
副翼向下时平尾同时向上,反过来副翼向上平 ...

不过这样设置灵活的同时操控难度会增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是要在可目视的范围内近快转向,围绕你做圆周飞行。它和直升机最大的区别是一旦飞起就不能悬停,练 ...

我也是这么计划的,但配重有问题,头轻了。。。。
起飞后一直在做空翻,这回明白为何要头重一点了,起初还以为把升降舵微调一下能解决,但看来不行,必须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文采不错啊

第一次飞真机就提控回家,有点小感触。

虽然模拟器学会飞了,但本来是计划好可能试飞的结果是拿一堆散件回家修。
没想到竟然给飞起来,却又。。。。又喜又悲。。。。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X 这飞机的电机安装位置很bug,手抛起飞时油门不能超过50%,-----speaking from physical experiences

但是很多人都教我全油门抛出啊?

我自己也想过如果油门稍微小点,是不是起飞后上升不会这么快,高度别太高也就不容易飞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固定翼的路过。这个飞机我装过4300KV的电机飞过。跟飞竞速机一样!

的确,速度比我想象的快太多了!太给力了!完全超出我的预计。

飞真机和模拟器还真不一样,这个速度对于我这个新手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文字组织能力好强大啊~每次回复都是洋洋洒洒...我也有跟楼主一样的问题,如果不是模拟器有姿态放大来 ...

是啊,要是当时有个望远镜就好了,我已经拉平飞了,谁知道。。。。方向反了。。。。大家一起学习吧,学到什么技巧多指导一下我这个新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加油哈楼主

好的!谢谢支持!以后多向大家学习!

要是有个老手带几次就好了,可惜是自己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混控是简化操作,一健控制多个舵面,不会复杂的。
下一架买个空机自己装吧,比这种要好多了,自己设定混控 ...

我的意思是副翼参与升降,飞机应该更灵活了,对于新手难度。。。。

如果要设置副翼混控,是不是就不用那条Y型线?直接接副翼的两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Y线是舵机力量不够时,用两个舵机去控制。两个舵机一样运动,这不是混控如果有强劲的舵机就不用Y线。当然 ...

多谢了!又学了很多!

左右两边的两个副翼舵机不用用Y型线一起连接到接收的副翼通道?
如果需要副翼差动,接收机怎么连接?

网友:
找个熟手带飞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差动就是必须两个通道。然后必要的话混控一下,又可以连动又可以差动。用Y线就是一个通道。

好的!明白了,和我猜想的一样,多谢!

网友G:
再翻看一遍回复,又学到东西了,特别是belldany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翻看一遍回复,又学到东西了,特别是belldany的回复...

我当时太心急了,之前在模拟器上的飞行上手太容易,然后就高估了自己。

要是早发帖、多学习再飞就不会这样了。

现在想通了,直升机我花了2个月才稳定对尾,炸了N次,接触固定翼才几天就上真机。。。。飞丢,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