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空心尾管太不耐炸了。

楼主(2012-10-27):
每次炸机只要没有及时熄火,尾管肯定会炸断,又得请出烙铁。请问大家都是用的什么尾巴?

网友:
裹胶布,5毛的那种

网友:
实心2MM的喽。基本不断。

网友:
用实心的,电机线用有皮的那种,否则容易烧MOS

网友:
换了2mm实心碳棒之后就从来没有断过,不过线要走外线,注意好不要短路就行了。

网友A:
加尾撑就不会断了

网友:
楼上的都 是经验啊

网友B:
3mm加长尾管你可以用一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m加长尾管你可以用一辈子

关键是3mm尾座不好买啊。你是怎么改的3mm,求指教!

网友B:
microheli网站上买的, microheli得架子3mm加长尾管固定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heli网站上买的, microheli得架子3mm加长尾管固定座

运费很贵吧,尾电机座也是microheli?尾组有组装好了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费很贵吧,尾电机座也是microheli?尾组有组装好了的吗

普通运费还可以, 但是要等很久, 我是直接买的microheli得架子, 架子是装好的, 但是你要反装舵机的话要拆了重装, 尾电机座也是microheli得, 我是全套升级成microheli了, 尾组有组装好的, 有好多种组装选择可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运费还可以, 但是要等很久, 我是直接买的microheli得架子, 架子是装好的, 但是你要反装舵机的话要 ...

网站点了中文没反应,还是英文。看得累啊

网友:
炸了总是有损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站点了中文没反应,还是英文。看得累啊

英文就英文吧, 左边选中mcp得配件, 然后每个配件都有图得, 直接看图就好了

网友C:
2MM實心的不錯就是線在外面有點不好看,後來改用3MM走內線,3MM尾座BOLT有出不過98元有點小貴,自己是DIY用B的機身尾管座改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MM實心的不錯就是線在外面有點不好看,後來改用3MM走內線,3MM尾座BOLT有出不過98元有點小貴,自己是DIY用 ...

手艺真好啊 学习了 多谢分享

网友:
瓢虫电机座改改行不行

网友:
零件小 必然脆弱 必然的

网友D:
加尾撑。。。从来没断过

网友E:
炸断尾杆是最小损失了.只要其它主要部件没问题就行了.

网友F:
再用新尾管前先用胶带缠一下,要把多余的部分削掉,也不能厚,一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