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外置式2.4G模块CW-8

楼主(2012-10-27):
得知某国产品牌出了外置式2.4G模块,可不改控使用2.4G,笔者用的是6EXHP控,为了了解情况,当一回小白鼠,弄回一套FUTABA模块。
此模块与V3完全兼容,不同的是:只有一个SET按钮,多了蜂鸣器。
模块很小巧,尺寸为长51,宽31,厚12(不含天线座,含天线座的宽为40)。
模块正面有型号,左上角是天线座,左下角是SET按钮,左中是双色LED,右上肩是一个外接1S电池接口,右侧下方为PPM输入接口,标准舵机插口,模块背面完全平整,可用魔术贴粘在控背面。

楼主:
试用过程:
1、将配套的联接线舵机头插入模块PPM端,另一端插入6EX的模拟接口,拔出6EX的晶体。
2、按住模块上的SET开控,模块的指示灯先是亮红灯,约1秒后灭,再亮绿灯,在亮绿灯时,立即松开SET按钮。蜂鸣器叫一声后,指示灯以红绿交替闪亮,进入绑定状态,这一点跟内置的V3模块几乎一样。笔者飞机上装的是IS-6R六通道接收机,按住接收机按钮给接收机通电,接收机上灯一亮,立即松开,接收机上灯快闪几下,已经绑定成功,拔掉飞机电池,关控。
3、开控,模块先是亮红灯,约半秒后“嘀……嘀……”两声,灯变绿灯。给飞机上电,接收机很快找到信号,试各舵面反应正常。
4、拉距:一人拿飞机,一人拿控,在TPS机场跑道从一头到另一头,在500米内,没有失控情况。但在中间有人的情况下,会丢掉信号,人走开后恢复。
5、由于笔者飞机不大(翼展1.2米),视力也不太好,无法测试空中距离,按老版V3情况来看,这款产品应不低于老版产品。
总结:对于6EX用户来说,如果想72M和2.4G都能使用,又没有改控的技术,可选用这个模块,模块直接从模拟口取电,非常方便。
当用72M时,拔掉联接线,插上晶体。而当用2.4G时,拔掉晶体,插上模块联接线。

网友:
早出这个会很有市场。

网友:
其实现在还在用72M控的人,应该不多了~~~

网友:
飞梦出的太晚了
大伙都自己这么用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