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四轴航拍

楼主(2012-10-27):
各位大仙们四轴飞行器加云台航拍使用DV好呢?还是用数码相机呢?我看视频多半用数码相机?为什么不用DV呢?

网友:
DV一般比相机大、重,航模最重要的是起飞重量。
另外,DV一般都要翻开屏幕来拍摄,这样对布局也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摄像头也可以啊

网友:
有什么用什么

网友:
摄像机 我有一个DV 跟卡片机差不多 还好

网友A:
我在想监控用的微型探头或者是工业用的内窥头是个不错的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监控用的微型探头或者是工业用的内窥头是个不错的玩意

图像变形厉害
另外看了一下wiki
建议不要使用防抖功能的镜头 因为四轴高频震动是无法被防抖镜头过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像变形厉害
另外看了一下wiki
建议不要使用防抖功能的镜头 因为四轴高频震动是无法被防抖镜头过滤掉
...

这些不带防抖的……

网友:
有钱就用好啲没钱就用差点啲

网友:
摄像头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