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翼龙居然可以如此暴力飞行

楼主(2012-10-27):
呵呵,上半年飞的一个视频,今天仔细看了下,觉得还是蛮暴力的,大坡度高速盘旋差点把机翼给掀掉了

不会剪辑视频,暴力的飞行从4分50秒开始

网友:
楼主用多大的电池,飞这么久。。还有用什么拍的,感觉不错

网友:
的确暴力,不过,楼猪可以再暴力一点,比如来个螺旋下坠然后迅速改出。。。

网友:
我就关心用什么拍的 ?

网友:
用什么拍的 ?

网友:
蛮暴力的!!

网友:
用什么拍摄的

网友:
这个航拍不错

楼主:
嘿嘿,这么多人提问用什么拍摄
狗二拍摄哟,Gopro Hereo-2
电池,上半年的时候,我应该是用的3S 磷酸铁锂电池,就是Taobao上面的那种拆机电池,实测容量1800mAh左右吧。现在都改成4S了。
这电池有个特点,放电平台非常平坦,而且不怕过放。电压可以一直维持3.2V,直到它放出90%以上的电能。
电压报警设在2.8V,报警一响,马上着陆。只有2次复飞的机会,再来一次复飞的话,怕是就没电了 这也算是个小小缺点吧。
现在我用的4s,1800mAh左右的铁电池,可以支持翼龙飞行30分钟以上

网友:
俺是固定翼新手,用的什么动力配置啊?

楼主:
朗宇2212 KV1250 , APC8X4螺旋桨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lz
看看我的翼龙  重不重  怎么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这么多人提问用什么拍摄
狗二拍摄哟,Gopro Hereo-2
电池,上半年的时候,我应该是用的3S  ...

Gopro Hereo-2 太贵,买不起啊,在寻找便宜的点的航拍器材,有知道的请说声,谢谢----------

网友:
Gopro贵的话可以看看RD32II,几百块

网友:
翻跟头的时候,爬到上面了,好几次电机有响声,但是机头又下来了,没有翻过去,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3-07-06):
好机机加好技术,让我羡慕嫉妒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