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玉兔有几个问题想问

楼主(2012-10-27):
前几天测试的时候可能是电调在飞控上连接的顺序不对,导致测试的时候,飞机发生侧翻,侧翻后我拾起飞机,去桨重新通电后,发现有一个电机莫名其妙的没反应,而且电调异常发热,经将问题电调直接接接收机第三通道后,发现的确是电调坏了。现在我有三个 好盈 天行者SKYWALKER 20A无刷电调 固定翼/四轴器,还有三个其他品牌的20A的电调,可以混用吗?还有我的四轴的是十字模式的,电调在飞控上的顺序应该怎么接?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则上和实际中两方面,能不能电调混用

网友A:
要用一样的

网友B:
理论上不要用 不同厂家原件问题可能导致线性不一致 然后就很苦逼了

网友:
最好用同一款......

网友:
最好不要混用,玉兔说明书中有写到默认电调输出330HZ(中特威、XXD等电调使用),好盈电调选440HZ,XA高速电调选500HZ,舵机通道输出47HZ信号。不同电调对同一信号的感度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不要用 不同厂家原件问题可能导致线性不一致 然后就很苦逼了

赞同这个说法

网友:
过来凑个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