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着冲8.4V 镍氢电池的充电器可以冲7.2V的镍氢电池吗

楼主(2012-10-27):
凑字数······哇,谁下的字数限定!

网友A:
不改的话不可以

网友B:
楼上讲得正确

网友C:
怎么改装呢

网友D:
充满自停的那种不可以,若是非智能型则不需改造,直接冲就是了。

网友D:
充6V也可以,非智能型高充低都可以,低充高不可,只是若电池所标容量一样的话充电时间会短一些。

网友E:
若是非智能型则不需改造,直接冲就是了。
正解.
用便宜的那种充电器, 直接充就是了.
人要守在电池边上, 温热就拨掉.

网友F:
凑字数······哇,谁下的字数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