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立铣床加工直角槽

楼主(2012-10-27):
    请教,想用立铣床把图中圆角槽加工成直角的,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很明显你等下就要封号了

网友:
哎…… 已经到了这地步了,看样子封号已经不算个事了。

网友:
外面风大,低调点吧

网友:
说什么啊?不明白

网友:
什么情况不明白

网友:
看透别说透   说透不是好朋友

网友:
什么情况啊!神神秘秘的?

网友A:
lz已经承认错误了,放过lz吧,现在连火车站都不让送站了

网友B:
用刀插磨把白钢刀做唏唷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刀插磨把白钢刀做唏唷运动

您的意思是在不开动钻铣床的情况下,让主轴做上下运动,插出来?

网友:
是的锁死主轴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真不明白是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已经承认错误了,放过lz吧,现在连火车站都不让送站了

自动售票还是圆角啊

网友C:
除了插之外..我还有一个办法...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插之外..我还有一个办法...嘿嘿.

  解闷兄还有什么好办法,能说说吗

网友:
怎么全说黑话?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闷兄还有什么好办法,能说说吗

一种铣四方盲孔的操作方法.有一定参考性.但只是在某些特殊场合下.
一般场合下.可能没有可操作性和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种铣四方盲孔的操作方法.有一定参考性.但只是在某些特殊场合下.
一般场合下.可能没有可操作性和效率 ...

   解闷兄的方法不太适合我们这样业余条件下使用吧,不过还是很感谢您的介绍

网友:
还是改成镶拼结构吧。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不懂在说什么

能明确些吗

网友D:
我遇到这情况时这样做了: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装配,就想楼上同学那样,铣出四个避空位,在模具制造时模板与模胚的加工经常用到,这种方法。

如果有尺寸精度的要求,1上火花机做电火花死角加工。

                      2做镶拼结构,A铣加工侧边镶拼,B线切割底部镶拼。

                      3用钳工的方法,拿锉刀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这情况时这样做了:

这的确也是个好方法,

网友:
铣出四个避空位

网友E:
我知道楼主是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楼主是谁了

猜透别说透,说透不是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