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翼109新问题

楼主(2012-10-27):
接前贴,现在给模型换电调,原来用的30A现在改成20A用7.4V供电,带2212-1400KV电机,是用9060的桨好,还是9038.8060.8040的桨??总重448.5g,用双凸95%对称翼好飞吗??用哪种桨好点??2o右拉角,4o下拉角

网友A:
9060速度慢效率低,劲大,上8寸会相当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60速度慢效率低,劲大,上8寸会相当无力

那上哪种桨好点??

网友B:
上个图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看看呢

你可以搜“90翼展BF_109问题”里面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