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主板坏了

楼主(2012-10-27):
mini cp主板坏了,好像是陀螺仪不工作了,根本不锁尾,而且把飞机拿在手里前后左右倾斜舵机都没有补偿的动作,怎么办啊

网友:
返厂维修吧~!

网友:
返厂,一般结果包你满意

网友:
买主板吧,返厂邮费也不少啊

网友:
我上次炸鸡 也是不锁尾 返厂说我IC坏了 花了10大洋......

网友:
CP的主板暴露在外太不安全了,要是像02s那样有个外壳就好了

网友:
Mcp主板刚坏得人路过

楼主:
没有办法自己解决么?有大神解决过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自己解决么?有大神解决过么

楼主请检查是否设置选项有误,还是主板损坏,如果确定主板有问题,建议整机返厂(不要遥控和锂电池),请联系华厂的售后鲜先生,这样的情况来回带邮费一共不会超过40元,比买一个新主板省的多,华厂的售后服务非常好,一定会让楼主非常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检查是否设置选项有误,还是主板损坏,如果确定主板有问题,建议整机返厂(不要遥控和锂电池),请联 ...

谢了哥们,回头试试

网友:
我换个IC也就10元 返厂不会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