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六个电机电调,相关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2-10-27):
4822 390KV+好盈飞腾40A opto版,请问电调应该选择哪种进角为好?请不吝赐教!!

网友:
我是高进角

网友:
中、高进角!

网友:
什么电机KV那么低啊?

网友:
像这种多极马达适合低进角

网友:
我就是这个配置,用高进角很久了。

网友:
我试了下,高中低都无所谓,要效率还是用默认吧没必要调来调去,多轴不像直机调高点要动力,多轴要的是效率

网友A:
多轴要得是稳定性!效率再高,不稳定有什么用?极对数多的电机,本身响应速度就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轴要得是稳定性!效率再高,不稳定有什么用?极对数多的电机,本身响应速度就慢……

和楼主同问,我的也是4822,kv690,电调好盈40A

不知道哪种进角电机的响应速度快些,哪种进角时电机的效率高些?

谢谢!

网友:
我的是4822,kv690,电调好盈30A 中进角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兄弟的指教!!看来还是中进角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