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 大和 进度,顺便小改360舵机

楼主(2012-10-27):
1:200大和,持续更新,先发炮塔的旋转制作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A:
真实的舰炮不会360度转动,容易射击自己的舰船。是大约270度转动。可以用2个双刀双制开关来控制。或者汽车的五腿继电器。

楼主:
我知道,这自由控制炮塔我也可以随意停,为仿真,我不360旋转,只270度左右摆动都行 啊

网友:
自制360度电位器,膜拜一下

网友B:
LZ炮塔转轴中心位置开错了~。。。。。。这样开着很别扭

网友:
其实买个精密电位器(1块钱)外接一下更方便,用舵机的电位器很难调,现在我改360度的舵机,五分钟就能改好

网友:
我也想问楼主,炮塔的转轴位置是不是开偏了?若是这样放进炮座里恐怕转不动。另外若是炮塔座圈的转动阻力太大,舵机会不会有些吃不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回头发个图,分享一下 怎么接的哈

图不会画,很简单的,把舵机电位器的中线(一般是中间那个脚)接到买的精密电位器(型号3296,阻值5K)的中线上(中间那个脚),另两根随便接,接控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不错!下回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炮塔转轴中心位置开错了~。。。。。。这样开着很别扭

的确如此,还是要准确一些好。

网友(2013-01-19):
都是高手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360°的电位器是个什么东西?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
楼主来些图吧!
才几个!

网友:
楼主,把电位器拆下来,由3/1齿轮连接电位器和炮塔中心轴.则可以实现炮塔270度可控制可定位旋转。

网友(2014-04-04):
转动轴位置明显犯了想当然的错误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实的舰炮不会360度转动,容易射击自己的舰船。是大约270度转动。可以用2个双刀双制开关来控制。或者汽车 ...

其实舵机的有效转动大约在90度左右   5K电位器的阻值变化在1/3之间    如果将电位器的阻值换成2K    那有效角度就扩大了   完全可以控制炮塔旋转

网友(2016-11-25):
引用 网友A:
真实的舰炮不会360度转动,容易射击自己的舰船。是大约270度转动。可以用2个双刀双制开关来控制。或者汽车 ...

这个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