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遥控器费电?

楼主(2012-10-27):
恒龙猛犬坦克遥控器8粒5号电池三天就用完了,小号手虎1遥控器8粒5号电池可以用三星期!求解?

网友A:
正常,玩遥控的,不用充电电池,比较傻。

网友:
玩遥控的,不用充电电池,比较傻....有见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玩遥控的,不用充电电池,比较傻。

用的是8颗5号2500mah镍氢充电电池,充满要16个小时,麻烦。

网友:
天七也费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8颗5号2500mah镍氢充电电池,充满要16个小时,麻烦。

敢问哥们是如何充的?居然16个小时?你要是用B6,一小时不就搞定了?8个电池用个电池仓(这玩意如果有玩恒龙的电车或者油车最好,他的遥控器电池仓就是可拆卸的,要实在不行,自己DIY一个,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装好,就是9.6V的电池组了,用B6设置成镍氢档,用2A或者3A充不就得了?再不行,你可以用恒龙配的充电器啊,400毫安的电流,也就7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充满了。咱玩遥控,有时候脑袋转一下,很多看起来是问题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
板凳的长度够就行啦,买16只可充电的,轮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问哥们是如何充的?居然16个小时?你要是用B6,一小时不就搞定了?8个电池用个电池仓(这玩意如果有玩恒 ...

用的品胜原装充电器,充电电流175mah。卖家说大电流充电,电池很快就费了。

网友:
普通的可充电5号电池一般都应该控制在0.3安左右,不要大过500毫安
动力电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