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s.bus 问题

楼主(2012-10-27):
T8FJ的控 6208sb接收 s.bus接上naza 一开始接上去没有任何反应,换成普通的通道接好校准好遥控以后再接回s bus通道就正常了,随后几次通电后发现旋转通道不能回中,校准也不起作用,调整控的微调可以回中,但马上发现姿态通道开始乱跳,一会失控保护,一会跳没了,还好是在调试阶段没有上天,不然死定了。果断接回普通通道,一切正常。现在用v2做云台陀螺,想用电机通道做增稳(没钱入第二个控),通道不够了想用回s bus又不敢,请高手帮帮忙是什么原因?还有请问下用过s bus的模友请问接上sbus选a模式 普通的接收通道是否会顺序变为9-14?还是必需要把s bus变为b模式,让普通的接口1-8 sbus9-14?(接收机设置在普通模式,没有用高速)
注:香蕉头问题者绕路,本人直接焊死,已用普通接口飞行10几个起落一切正常,电路正常

兄弟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同问 也是用SBUS 接WKM

楼主:
发现以前也有贴子问,看来不是个案

楼主:
自已顶下 接着问

楼主:
难道没有人用s bus。。。

楼主:
后一个问题自已解答了,不管6208的s bus设在a模式或b模式 naza都会默认是1-8通道,并且普通通道是没有的,经过一翻折腾,也有点意外收获。
我有个frsky接收机,当初就是看重两个接收可以并连成12通道,后来觉得s bus没用过想试试,入了6208,由于上面试了下6208接s bus后普通通道没有用,就想着试试两个接收机一个控,于是把frsky接收1-2通道短接,变为9-12通道模式。开控分别配对居然成功,马上进软件发现果然12通全认,深入测试发现6208的1-8通道不能校准杆量,试着又把6208的s bus接到naza上,12通道一切正常。说明frsky是可以和6208并联的,但6208只能用s bus的1-8通道。

还是接着问你一个问题,现在naza接着sbus 不要那天,机机在天上sbus又短路了那就死了,请高人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