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了个小玩意,大家猜猜是什么。(切羊肉机,已经完工)

楼主(2012-10-27):
刚做了个小玩意,大家猜猜是什么。杆子为A3钢焊接,另一个为锋钢锯条,算是主体完成,大家猜猜是干什么的,陆续上制作照片,提示一下是厨房用具。

网友:
骨头砍刀?

网友:
刨瓜皮的瓜刨?

网友:
不得了,这不是吕布的方天画戟吗,边上应该做月牙形更好。

网友:
没听说过,百度去。。

网友:
就是一把刀!切菜切豆腐等方便!

网友:
还是一个厨房用具

网友:
开片的?
字数。。。

网友:
刨刀。。。。居然字数不够。。。

网友:
楼主多给几张图片嘛,一张叫俺们咋猜?

网友:
切肉片的机器?

网友:
切面食用的刀?

网友:
吖的,我家通厕所的用具你拿来做什么?

楼主:
11楼的兄弟猜对了,冬天了比较喜欢吃火锅,这个是且羊肉片的 ^_^

网友:
怎么用的 电动吗

网友:
话说刀刀切片,片片见眼!

网友:
这种人太无聊了

网友:
兄弟,太有才了

我们不知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11楼的兄弟猜对了,冬天了比较喜欢吃火锅,这个是且羊肉片的 ^_^

11楼的兄弟猜对了,冬天了比较喜欢吃火锅,这个是且羊肉片的 ^_^

呵呵,猜对了哈。期待楼主早日上成品

楼主:
完成实切了点冻猪肉,还算好用,厚度约1.8毫米,切的时候没有拍,下次切羊肉再补上照片,关键是刀片的固定位置,要根据自己需要调整,而且垫片要是不等厚有斜度的,让刀吃住肉,否则切的时候肉会向回跑,切不成。

网友A:
这样的刀也能好用?厚薄不一吧?手指很危险吧?

网友B:
搞个圆盘的两刃或三刃的刨刀,用手摇的,可能要比你的这个好切的多。

网友C:
把羊肉冻硬了夹在车床上,做一宽刀,开车自动进给,想要什么厚度的有什么厚度的

网友:
哈  喜欢呀!来点详细的。让我也仿一个。谢谢了

楼主:
省力是当然的,主要是切出的厚度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圆盘的两刃或三刃的刨刀,用手摇的,可能要比你的这个好切的多。

成品的机器的就是这样的结构(电动),自己DIY难度太大了,要上千的成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刀也能好用?厚薄不一吧?手指很危险吧?

很安全,注意看结构,厚度是有刀杆和刀片(刃)之间的距离决定的,所以是可调而且切出的厚度是一样的

楼主:
由于是A3钢会生锈,同时要用在食品上所以没有喷漆,用了刀友手里都有的蜂蜡做防锈,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搞个电动的啊,这个太小儿科了,

楼主:
适用就好,又不是商业用,费那么多经历搞电动的干嘛,用的手里现有的东西,这个成本才20几块

网友D:
切割线要有弧度才好用,看看中药切片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割线要有弧度才好用,看看中药切片刀

哈哈还是兄弟厉害,看出是线切割的啦,其实不是为这个刀线切的,是以前做JJ用的A3钢板线切剩下的废料,用钢锯加砂轮机伺候了一下,所以不够美观。

网友:
木工手工刨装在往复锯上是否能行,或者数控铣床装切片专用刀片,编程厚度片数就 OK ,玩机械的嘛要充分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羊肉冻硬了夹在车床上,做一宽刀,开车自动进给,想要什么厚度的有什么厚度的

太有才了,也可以切萝卜片、土豆片。

网友:
常用应加推力轴承

网友:
你下面的薄板要不了多久就会横向裂开了,我猜的

网友:
看懂了,这个真不错 结构简单 成本低廉 改天需要时去仿一个

网友:
上图片看看怎么用的

网友:
上个切肉的图

楼主:
为了让大家看明白,又浪费了点猪肉,效果还不错。哎,现在在外面的火锅店里的羊肉全是假的,很多都是鸭子肉,或者杂肉加工出羊肉的味道,还是自己家里吃放心。

网友:
我有正经羊肉 但没切片刀

网友:
把羊肉在 零下7-10度放置6-8小时 再切 羊肉起圈 碎肉减少
肉厚控制在2-4mm 太薄下锅之后肉碎 太厚口感不好
可以一试

网友:
冻肉我会,用保鲜膜一卷成圆冻起来就成。

网友E:
真的好用吗?也想照着做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好用吗?也想照着做个试试

照着做吧,好用,但最后自己要调整刀片的角度及距离就可以了,还有锋钢最好刀印偏向一边。

网友:
taobao上有卖的,手动刨肉机。lz还差个肉架子,看看成品复制一个就不错

楼主:
价格高的离谱,不用架子也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羊肉冻硬了夹在车床上,做一宽刀,开车自动进给,想要什么厚度的有什么厚度的

最好是冻成圆柱状,这样不费料!

网友:
靠,折腾啊,是我就直接在煤气炉上架铁丝网,把大块羊肉放上去,边烤边吃!用小刀切着吃

网友:
这不是年糕刀嘛

网友:
不用那么费劲 , 找个饭盒把羊肉码好冻上,用个木工刨子一下一下的刨,调好厚度也行!!